[嵌入式linux] 最近刚接触安霸方案,很多不太明白

楼主(2016-08-21):
其中在SDK中发现两个这样的函数,不知道具体什么意思,没看明白,哪位群友指点一下

楼主:
app_timer_unregister(TIMER_2HZ,flash_led_timer_handler);
app_timer_register(TIMER_2HZ,flash_led_timer_handler);

楼主:
int app_timer_register(int tid, timer_handler hdlr)
{
        int i = 0, found;
        app_timer_t *cur;

        DBGMSGc2(BLUE, "[DemoLib - Timer] <app_timer_register> start: tid = %d / hdlr = 0x%X", tid, hdlr);

        if (tid >= TIMER_NUM) {
                // no such timer
                DBGMSG("[DemoLib - Timer] No timer id %d", tid);
                return -1;
        }

        if (hdlr == NULL) {
                // NULL hdlr
                DBGMSG("[DemoLib - Timer] Timer handler is NULL");
                return -1;
        }

        cur = &(timers[tid]);

        found = 0;
        for (i=0; i<MAX_TIMER_HANDLER; i++) {
                if (hdlr == cur->hdlr[i]) {
                        // hdlr already exists
                        DBGMSG("[DemoLib - Timer] This timer handler has already been registered");
                        found = 1;
                        break;
                }
        }

        if (!found) {
                for (i=0; i<MAX_TIMER_HANDLER; i++) {
                        if (cur->hdlr[i] == NULL) {
                                // Empty slot found. Insert hdlr
                                cur->hdlr[i] = hdlr;
                                cur->hdlr_num++;
                                if (!cur->valid) {
                                        DBGMSG("[DemoLib - Timer] Timer id %d is invalid. Create timer id %d", tid, tid);
                                        timer_set_timer(tid);
                                }
                                break;
                        }
                }
        }

        DBGMSGc2(BLUE, "[DemoLib - Timer] <app_timer_register> end");

        return 0;
}

网友A(2017-03-22):
  你好
本公司长期备货安霸高清芯片
微信:szyushuok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