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67ZIT6测评】STM32F7与STM32F4运行速度对比测试分析

楼主(2016-08-22):
       这里使用三块NUCLEO板子进行测试,分别是NUCLEO-F401RE,NUCLEO-F411RE,NUCLEO-F767ZI,选择两块F4芯片,主要是探讨相同框架下频率对于运算速度的影响,401和411的框架和DMIPS/MHz是相同的,F7由于架构的改变,速度的提升是更加显著的。
实物图:
芯片参数对比:

板子

最高主频MHz
DMIPS
DMIPS/MHz
浮点运行器
STM32F401
1.25
FPU
STM32F411
1.25
FPU
STM32F767
2.14
DPFPU
实验步骤:
F7:
     在官方STM32Cube_FW_F7固件STM32F767ZI-NucleoàExamplesàUART例程,使用KEIL5打开,打开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勾选DSP,如下图所示:
     这个时候会发现在Project中多了一个CMSIS,里面的库文件是arm_cortexM7lfsp_math.lib,相关的库文件区别如下:
在Drivers\CMSIS\Lib\ARM下:

  • arm_cortexM7lfdp_math.lib     (Little endian and Doub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Unit on Cortex-M7)
  • arm_cortexM7lfsp_math.lib (Little endian and Sing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Unit on Cortex-M7)
  • arm_cortexM7l_math.lib     (Little endian on Cortex-M7)
  • arm_cortexM4lf_math.lib     (Little endian and Floating Point Unit on Cortex-M4)
  • arm_cortexM4l_math.lib     (Little endian on Cortex-M4)
      也就是说调用的库是单精度浮点运算的,无法使用双精度浮点运算。解决办法是在Option的Device中选择另外一种芯片然后再选回来就可以了,具体可以参考这篇帖子:STM32F767ZI如何开启双精度浮点运算:bbs.21ic.com/icview-1622220-1-1.html
      然后在OptionàC/C++的Define中添加ARM_MATH_CM7,__FPU_PRESENTF4。
      开启FPU的方法是在Option—>TargetàCode GenerationàFloatingPoint Hardware后面的下拉菜单中可以选择NotUsed,Use SinglePrecision, Use Double Precision。这是选择是否使用浮点运算器,是单精度还是双精度的。
      由MATLAB随机生成32个浮点数,为了结果更加准确分别对这32个数字进行10000次乘法运算和1000次三角函数运算,测试的项目包括,整形运算,单精度浮点运算,DSP库单精度浮点运算,双精度浮点运算,三角函数运算,DSP库三角函数运算,通过Floating Point Hardware的选项来切换使用的浮点运算库。
测试主要程序:
测试数据:
#define MAX_BLOCKSIZE   32//测试数据个数
        //单精度浮点测试数据
float32_t testInput_f32[MAX_BLOCKSIZE] =
{
  -1.244916875853235400f,  -4.793533929171324800f,   0.360705030233248850f,   0.827929644170887320f,  -3.299532218312426900f,   3.427441903227623800f,   3.422401784294607700f,  -0.108308165334010680f,
   0.941943896490312180f,   0.502609575000365850f,  -0.537345278736373500f,   2.088817392965764500f,  -1.693168684143455700f,   6.283185307179590700f,  -0.392545884746175080f,   0.327893095115825040f,
   3.070147440456292300f,   0.170611405884662230f,  -0.275275082396073010f,  -2.395492805446796300f,   0.847311163536506600f,  -3.845517018083148800f,   2.055818378415868300f,   4.672594161978930800f,
  -1.990923030266425800f,   2.469305197656249500f,   3.609002606064021000f,  -4.586736582331667500f,  -4.147080139136136300f,   1.643756718868359500f,  -1.150866392366494800f,   1.985805026477433800f
};
//双精度浮点测试数据
float64_t testInput_f64[MAX_BLOCKSIZE] =
{
  -1.244916875853235400,  -4.793533929171324800,   0.360705030233248850,   0.827929644170887320,  -3.299532218312426900,   3.427441903227623800,   3.422401784294607700f,  -0.108308165334010680,
   0.941943896490312180,   0.502609575000365850,  -0.537345278736373500,   2.088817392965764500,  -1.693168684143455700,   6.283185307179590700,  -0.392545884746175080f,   0.327893095115825040,
   3.070147440456292300,   0.170611405884662230,  -0.275275082396073010,  -2.395492805446796300,   0.847311163536506600,  -3.845517018083148800,   2.055818378415868300f,   4.672594161978930800,
  -1.990923030266425800,   2.469305197656249500,   3.609002606064021000,  -4.586736582331667500,  -4.147080139136136300,   1.643756718868359500,  -1.150866392366494800f,   1.985805026477433800
};
//32位整形测试数据
int32_t testInput_q32[MAX_BLOCKSIZE] =
{
  244916875,  171324800,   33248850,   70887320, 83124269,   27623800,   94607700, 4010680,
  240312180,  500365850,  36373500,  965764500,  143455700,  79590700,  46175080,   278930951,
56292300,   884662230, 39607010,  446796300,   65066009,  83148808,   868300111,  78930800,
266425800,  6249500,   64021000,  586736582,  36136300,  868359500,   664948001,  77433800
};
测试函数:
while (1)
  {
                //1000次sincos运算不使用DSP库耗时
                        tickstart=HAL_GetTick();
        for(int j=0;j<1000;j++){
         for(int i=0; i< blockSize; i++)
                {
    cosOutput = cos(testInput_f32[i]);
    sinOutput = sin(testInput_f32[i]);
                }
        }
        tick_sincos=HAL_GetTick()-tickstart;
                        //1000次sincos运算使用DSP库耗时
                tickstart=HAL_GetTick();
        for(int j=0;j<1000;j++){
         for(int i=0; i< blockSize; i++)
                {
    cosOutput = arm_cos_f32(testInput_f32[i]);
    sinOutput = arm_sin_f32(testInput_f32[i]);
                }
        }
        tick_sincos_dsp=HAL_GetTick()-tickstart;
                //10000次32位数据相乘运算耗时
                tickstart=HAL_GetTick();
        for(int j=0;j<10000;j++){
         for(int i=0; i< blockSize; i++)
                {
    Output_q32 = testInput_q32[i]*testInput_q32[i];
                }
        }
        tick_mult_q32=HAL_GetTick()-tickstart;
                //10000次单精度数据相乘运算耗时
                        tickstart=HAL_GetTick();
        for(int j=0;j<10000;j++){
         for(int i=0; i< blockSize; i++)
                {
    Output_f32 = testInput_f32[i]*testInput_f32[i];
                }
        }
        tick_mult_f32=HAL_GetTick()-tickstart;
        //10000次双精度数据相乘运算耗时
                        tickstart=HAL_GetTick();
        for(int j=0;j<10000;j++){
         for(int i=0; i< blockSize; i++)
                {
    Output_f64 = testInput_f64[i]*testInput_f64[i];
                }
        }
        tick_mult_f64=HAL_GetTick()-tickstart;
                //10000次单精度数据相乘运算使用DSP库耗时
                tickstart=HAL_GetTick();
                for(int j=0;j<10000;j++){
                         arm_mult_f32(&testInput_f32[0], &testInput_f32[0], &Output_f32_A[0], blockSize);
                }
                tick_mult_f32_dsp=HAL_GetTick()-tickstart;
                //10000次for循环耗时
                        tickstart=HAL_GetTick();
                for(int j=0;j<10000;j++){
                }
                tickfor=HAL_GetTick()-tickstart;
                //输出测试结果
                printf("tick_sincos=%d,tick_sincos_dsp=%d,tick_mult_q32=%d,tick_mult_f32=%d,tick_mult_f64=%d,tick_mult_f32_dsp=%d\n\r",tick_sincos,tick_sincos_dsp,tick_mult_q32,tick_mult_f32,tick_mult_f64,tick_mult_f32_dsp);
  }
完整函数和使用方法请见帖子最下方github链接。
F4:
两款F4芯片的实验步骤与F7类似,使用官方的M4库选择对应芯片的UART例程,OptionàC/C++的Define中添加ARM_MATH_CM4就可以了。
最后将串口输出数值记录下来。
实验结果:

芯片和运算库

整形运算
单精度浮点
单精度浮点DSP
双精度浮点
三角函数
DSP三角函数
401null
401sf
411null
411sf
767null
767sf
767df
注:尾缀null代表浮点运算器选择Not Used,尾缀sf代表Use Single Precision,尾缀df代表Use DoublePrecision,表中的数据代表耗时,单位ms
结论:
1.      相同框架的F4芯片,所有类型(整形,浮点,DSP库)的运算速度与芯片的频率成正比
2.      F4芯片使用单精度浮点运算器,在单精度浮点的运算上比不使用的提高5倍以上,对双精度没有影响,DSP库三角函数速度调高9倍以上,DSP的单精度浮点运算有提高明显,不过相对于直接使用并没有太大的提升,不知道在大量数据的情况下会不会有所改善。
3.       F7芯片使用单精度浮点运算器,在单精度浮点的运算上比不使用的提高7倍以上,对双精度没有影响,DSP库三角函数速度调高6倍以上,DSP的单精度浮点运算有提高明显,不过相对于直接使用并没有太大的提升
4.      F7芯片使用双精度浮点运算器,在双精度浮点的运算上比不使用的提高11倍以上,对单精度没有影响,三角函数的运算提高10倍以上。
5.      可以推测出,如果M4芯片的处理速度也达到216M,开启FPU,那么相同频率下的M7在32位整数相乘上速度是M4的1.8倍,单精度浮点:2.1倍,单精度DSP:2.2倍,双精度19.6倍,三角函数16倍,DSP三角函数不变。
以上测试方法并不是十分专业,欢迎拍砖,测试所有的代码均放到github托管:
github.com/flyloong/STM32F7_F4_Performance_test
欢迎重复测试,提出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