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67ZIT6评测】初步移植ucosii

楼主(2016-08-22):
STM32F7已经完全抛弃了标准库的开发方式,只能采用HAL库开发。M7的性能很强大,FLASH和RAM也较大,如果只是裸跑的话,性能就有点浪费。本来打算利用STM32CUBEMX工具来移植FREERTOS,但是出现一些问题,没有成功。所以才去移植ucosii。移植的过程很大一部分参考了M4的移植教程。目前,只是初步移植,M7和M4的寄存器存在一些差别,后期还是需要修改,现在的模板可以正常运行。
static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Enable HSE Oscillator and activate PLL with HSE as sourc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BYPASS;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FF;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8;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43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9;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7;
  if(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while(1) {};
  }

  /* Activate the OverDrive to reach the 216 Mhz Frequency */
  if(HAL_PWREx_EnableOverDrive() != HAL_OK)
  {
    while(1)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and configure the HCLK, PCLK1 and PCLK2
     clocks divider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4;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if(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7) != HAL_OK)
  {
    while(1) {};
  }
}

void start_task(void *pdata)
{
        OS_CPU_SR cpu_sr=0;
        pdata=pdata;
        OSStatInit();  //¿ªÆôͳ¼ÆÈÎÎñ

        OS_ENTER_CRITICAL();  //½øÈëÁÙ½çÇø(¹Ø±ÕÖжÏ)
    //LED0ÈÎÎñ
    OSTaskCreateExt((void(*)(void*) )led0_task,
                    (void*          )0,
                    (OS_STK*        )&LED0_TASK_STK[LED0_STK_SIZE-1],
                    (INT8U          )LED0_TASK_PRIO,
                    (INT16U         )LED0_TASK_PRIO,
                    (OS_STK*        )&LED0_TASK_STK[0],
                    (INT32U         )LED0_STK_SIZE,
                    (void*          )0,
                    (INT16U         )OS_TASK_OPT_STK_CHK|OS_TASK_OPT_STK_CLR|OS_TASK_OPT_SAVE_FP);
        //LED1ÈÎÎñ
    OSTaskCreateExt((void(*)(void*) )led1_task,
                    (void*          )0,
                    (OS_STK*        )&LED1_TASK_STK[LED1_STK_SIZE-1],
                    (INT8U          )LED1_TASK_PRIO,
                    (INT16U         )LED1_TASK_PRIO,
                    (OS_STK*        )&LED1_TASK_STK[0],
                    (INT32U         )LED1_STK_SIZE,
                    (void*          )0,
                    (INT16U         )OS_TASK_OPT_STK_CHK|OS_TASK_OPT_STK_CLR|OS_TASK_OPT_SAVE_FP);

    OS_EXIT_CRITICAL();             //Í˳öÁÙ½çÇø(¿ªÖжÏ)
        OSTaskSuspend(START_TASK_PRIO); //¹ÒÆð¿ªÊ¼ÈÎÎñ
}

//LED0ÈÎÎñ
void led0_task(void *pdata)
{
        INT16U VER;
        VER=OSVersion();
        while(1)
        {
                HAL_GPIO_TogglePin(GPIOB, GPIO_PIN_7);
                LCD_Printf(1,2,"%d",VER);

                delay_ms(300);
        };
}

//LED1ÈÎÎñ
void led1_task(void *pdata)
{
unsigned char i=0;
        while(1)
        {
                HAL_GPIO_TogglePin(GPIOB, GPIO_PIN_0);
                i++;
                LCD_Printf(1,4,"%d",i);
                delay_ms(1000);

        };
}

网友A:
弱弱说一句,用uCOSII是不是浪费了?uCOSIII更合适

楼主(2016-11-03):
引用 网友A:
弱弱说一句,用uCOSII是不是浪费了?uCOSIII更合适

用ucosii是有点浪费,但是我本身比较熟悉UCOSII,UCOSIII基本算是没用过,只是习惯问题

网友B:
有木有ucosii的源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