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一个运放电路

楼主(2016-08-22):
如上图,左边1,2两头接的是一个磁头,当磁卡刷过产生电压,磁头的参数如上。感觉第一个运放是求差电路,第二个是微分电路。实际情况是第一个运放输入两端的电压都相同,输出端仅仅比之前大了60mv(输入输出为三角波,峰值大了60mv)。第二个运放输出大概为方波,第三个为电压比较器。

根据理论,第一个运放的输出电压Vo=(R456/R468)*(Vi5-Vi6)   搞不懂为什么最上面会有一个2.5V的分压,而且输入的两个电压都相等。中部的微分电路3端口的+2.5V也是想不通为什么。
请高手分析下

楼主:
目前有这几个困惑点;
1.C465,C466,C463这几个电容怎么选择的,作用是什么?
2.R461那部分的2.5V分压的作用
3.C464,C467的作用,尤其是C467这个电容

网友A:
第一级差分放大,第二级交流耦合放大,带限幅; 393做滞回比较。

C463 C466 C467都是高频滤波用。

单电源5V供电,所以工作点偏置到2.5V。

小电容应该选薄膜吧 ,取值看具体的转折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差分放大,第二级交流耦合放大,带限幅; 393做滞回比较。

C463 C466 C467都是高频滤波用。

谢谢回答,第一个运放如果是差分运放的话,两端输入相同,输出应该为0吧??C465也是滤波用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第一个运放如果是差分运放的话,两端输入相同,输出应该为0吧??C465也是滤波用的么? ...

第一级,因为有偏置电压,所以,输入相同时,输出为2.5V。 实际应该略微有偏差,因为Vos的原因。

C465也是高频退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因为有偏置电压,所以,输入相同时,输出为2.5V。 实际应该略微有偏差,因为Vos的原因。

C465也 ...

第一个示波器的图片,黄色为5端,绿色为6端,蓝色为输出端。两端输入均为三角波,输出也是三角波,但也能看到已经被放大。两端输入相同的话,输出这样没问题?
第二幅图片是第二个运放电路,蓝色输出,黄绿为两个输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个示波器的图片,黄色为5端,绿色为6端,蓝色为输出端。两端输入均为三角波,输出也是三角波,但也 ...

第一级 , 可能是应为差分两个臂上的电阻精度不够,偏差较大。 放大的是偏差部分。
第二级 ,δY2 测量没有显示峰峰值,不好判断

网友A:
输入信号是信号发生器还是工频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 , 可能是应为差分两个臂上的电阻精度不够,偏差较大。 放大的是偏差部分。
第二级 ,δY2 测量没 ...

恩,第一级应该只放大了偏差,但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设计。
第二部分,从第一级运放出来后的波形类似为三角波,经过第二级运放后输出类似方波。
图中黄色为第一级运放的输出,绿色为第二级运放的输出。
按照道理放大增益应该为-R470/R467   但是波形相差得也太远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是信号发生器还是工频干扰?

输入磁头对磁卡感应的信号

网友B:
第一级运放是基本差分放大电路。对差模电压进行放大。如果用一个运放实现差模放大,只能用此电路。如果

网友B:
如果不熟悉,可以看一下《测控电路》。第二级带通滤波,放大,限幅。

网友B:
典型电路,多多看书就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级运放是基本差分放大电路。对差模电压进行放大。如果用一个运放实现差模放大,只能用此电路。如果 ...

谢谢回答,毕业后确实把书本放下了。第一级我也是知道是差分放大电路,但是两端的输入并不是差模电压,是共模电压呢,所以搞不懂为什么会有第一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毕业后确实把书本放下了。第一级我也是知道是差分放大电路,但是两端的输入并不是差模电压,是 ...

通常情况,第一级的目的是对差模电压进行放大。因此,四个电阻会严格成比例选取。
理想情况,电路是不会对共模电压进行放大的。
也就是说,你所看到的“两个输入端的波形相同”,结论是错误的。两输入端波形肯定会有微小的差别。
而第一级的目的,是放大两个输入端的差值。

当然如果四个电阻选取不准,也会对共模电压有所放大。那么,根据叠加定理,输出应为二者之和。

电路的第二级,则会把第一级中输出的“经过一定放大的共模电压部分”,通过其滤波作用消除掉。而“经过放大的微小差模部分”由于其频率成分与共模成分频率不同得以保留。并进一步放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常情况,第一级的目的是对差模电压进行放大。因此,四个电阻会严格成比例选取。
理想情况,电路是不会对 ...

第一级的共模电压的频率是多少?它不是已经给第一级的c466给过滤了吗?要到第二级才能过滤?
@lnulibin

网友D:
第二级就是一个RC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