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硬件SPI 可以用三线模式吗?

楼主(2016-08-22):
stm8 硬件SPI 可以用三线模式吗?

网友A:
当然可以,主要看从机是几根线。

网友B:
这样不太可靠吧;
你最好测试下;

楼主:
从机也是三线的SPI

楼主:
初始化: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SPI, ENABLE);
        SPI_Init(SPI_FIRSTBIT_MSB,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SPI_MODE_MASTER,
               SPI_CLOCKPOLARITY_HIGH, SPI_CLOCKPHASE_2EDGE, SPI_DATADIRECTION_1LINE_TX,
               SPI_NSS_SOFT, 0x07);
        SPI_Cmd(ENABLE);
传送:
SSD_CS_0();

        SSD_SDIN_0();
        SSD_SCK_0();

        SSD_SCK_1();

        SPI->DR = _ucCmd;

          while ((SPI->SR & SPI_SR_TXE) == 0);

        SSD_CS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