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小功率直流无刷电机PWM频率一般是多少?

楼主(2016-08-22):
我用的是25k,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A:
一般20K左右,25K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20K左右,25K也可以啊

20K启动不了,还有就是BLDC4槽4极每一极在低转速时候的电流波形相差很大,但是高转速就不存在
这样好像导致产生了电磁噪音?

网友A:
换别的厂家电机试试看,也许换向的时序不合理吧;
有时不合理也能转的

网友A:
频率高点的话,开关损耗大些;
噪声和你的驱动方式有关,正弦波驱动的话,噪声很小了;

楼主:
用的pwm方波驱动,只有低转速才有噪音,高转速不存在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