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实际运放电路温度系数估算

楼主(2016-08-22):
若R1、R2均为±50ppm的电阻,输出电压温度系数大约多少?
若10级这种电路串在一块呢?

网友A:
我不确定,我觉得1个是100ppm,10个串起来就是1000p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确定,我觉得1个是100ppm,10个串起来就是1000ppm

如果10级串联后要求温度系数为50ppm,那岂不是电阻要用2.5ppm的,这要求太高。不知道用统计学的理论来计算这个是否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10级串联后要求温度系数为50ppm,那岂不是电阻要用2.5ppm的,这要求太高。不知道用统计学的理论来计 ...

只好少串几个。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运放放大倍数了,如果是放大倍数较大比如1000倍,那么第一级的电阻温漂是影响电路温漂的主要因素。后级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运放放大倍数了,如果是放大倍数较大比如1000倍,那么第一级的电阻温漂是影响电路温漂的主要因 ...

恩,的确是这个样子的。一般前端电路均使用精密级的,放大倍数大,后级放大倍数小,要求就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的确是这个样子的。一般前端电路均使用精密级的,放大倍数大,后级放大倍数小,要求就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