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54340 FB脚电压0.3v

楼主(2016-08-22):
求教,TPS54340降压5v,输出只有1.8左右,测FB脚电压只有0.3V,怎么解??????

网友A:
24V /5V 输出电流 75% 以上来自于这个肖特基呢.
有时间的话, 对于电源的原理结构还希望学习一下

网友B:
查原理图,实际连接情况。
这种芯片基本一搭就成,最多就是PCB布线讲究一些。

网友C:
你电路参数设计的问题吧,上你的参数看看。另外,这个芯片是可以用weblanch在线设计的,你自动生成参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电路参数设计的问题吧,上你的参数看看。另外,这个芯片是可以用weblanch在线设计的,你自动生成参数就好 ...

图片发不上来

楼主:
这个是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原理图,实际连接情况。
这种芯片基本一搭就成,最多就是PCB布线讲究一些。

一开始是可以的,后来就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是可以的,后来就不行了

按照R205和R206的比例来看,FB是0.3V,输出1.8V是正常的。

网友C:
刚开始还可以,后面就不行了,你换电感试试?

楼主:
按公式算是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还可以,后面就不行了,你换电感试试?

软件那边烧了程序就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软件那边烧了程序就不行了

莫非带不起负载来?你空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莫非带不起负载来?你空载看看

没负载啊

网友A:
奇怪, 这个电路里怎么没有续流二极管呢?
那个 SW 脚上的肖特基呢?

网友D:
楼上真相

网友E:
这问题我用TPS54360也遇到过,FB电压不是0.8V,首先较为容易改的是在SW端加个稳压管或是换个电感试试,其次就该考虑电路的参数了。你用这个做过恒流源吗?

楼主:
我将这个与继电器连接的mos管去掉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问题我用TPS54360也遇到过,FB电压不是0.8V,首先较为容易改的是在SW端加个稳压管或是换个电感试试,其次 ...

加个肖特基确实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 这个电路里怎么没有续流二极管呢?
那个 SW 脚上的肖特基呢?

感谢

网友F:
用webench出电路,输出电压很标准

网友G:
再一次说明,如果你不懂,至少做到老老实实的超datasheet上的电路和参数。想做的差不多,至少将datasheet细读一遍。 想做好,就专研一下这个领域的基础知识。

网友H:
这个跟与其连接的电阻有关系的,该电阻需要合理设计。

网友H:
还一种情况就是该设计的该电源芯片出现问题了

网友I:
是啊,SW 脚上的肖特基二极管呢

网友J:
用weblanch在线设计很方便 的

网友K:
在SW端加个稳压管或是换个电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