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GPRS/GSM 模块质量好价格又实惠的推荐一家

楼主(2016-08-22):
我给大家推荐一款产品GU906 目前支持二次开发,支持基站定位,应用于工业级的模块
[objc] view plain copy

这个程序搞了我很久,尤其是对如何提高响应速度上,程序流程很简单,大概就是:

发送AT指令->等待模块响应->一旦响应了,立即返回,并处理掉。

这个程序不一定只能用在GU906上,程序框架在任何GPRS模块上都能用,只要修改相应的AT指令,按照对应模块的AT指令流程,做下流程上的修改,就没啥问题,框架很简单,不像某宝上店家的那些代码一样,那些代码反正我是看的头晕,程序接口我都留着,只要按照相应的流程调用接口就好。

下面是模块的代码gu906.c文件

楼主:
[objc] view plain copy

  • #ifndef _GU906_H_
  • #define _GU906_H_
  • #include "sys.h"
  •
  • #define GU906GSM_EN   1    //是否开启短信功能
  • #define GPRSCSQ       18   //信号强度,在使用GPRS功能时,最低要求信号强度不得低于18
  •
  • #define _ATOK          0  //执行成功
  • #define _ATERROR      -1  //执行错误
  • #define _ATOTIME      -2  //执行超时
  • #define _LINKNOT      -3  //掉线了
  •
  • struct Gprs_Config{
  •     u8 *server_ip;     //服务器IP
  •     u32 server_port;   //服务器端口
  • };
  •
  • #if GU906GSM_EN
  • //根据实际内存情况而定
  • struct user_simdata{
  •     char phone[15];  //用户手机号
  •     char dev[50];    //用户使用的设备
  •     char date[50];   //接收时间
  •     char data[200];  //接收的数据
  • };
  • extern struct user_simdata sim;
  • s8 GU906_Read_UserSMS(void);
  • s8 GU906_Chinese_text(charchar *phone,char* pmsg);
  • #endif
  •
  • s8  GU906_init(void);
  • s8  GU906_Module_State(void);
  • s8  GU906_TCP_Socket(struct Gprs_Config *GprsCon);
  • s8  GU906_DTU_Socket(struct Gprs_Config *GprsCon);
  • s8  GU906_GPRS_write(char* pdat, int len);
  • u32 GU906_GPRS_read(charchar *pout, int len);
  •
  • s8  GU906_make_phone(charchar *phone);
  • s8  GU906_Answer_Phone(u32 Delay);
  • s8  GU906_end_phone(void);
  • s8  GU906_DtuOrAT(u8 type);
  •
  •
  • #endif

main.c

[objc] view plain copy
  • #include <string.h>
  • #include <stdlib.h>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delay.h"
  • #include "GU906.h"
  • #include "config.h"
  • #include "usart1.h"
  • #include "usart4.h"
  •
  • int main(void)
  • {
  •     u32 ret = 0;
  •     char buff[200]="";
  •     struct Gprs_Config GprsCon;
  •     delay_init();
  •     usart4_Configuration(115200);    //GU900默认通信波特率是115200
  •     usart1_Configuration(115200);    //调试输出端口波特率设置
  •     delay_s(5);                      //刚上电 要等待10秒,等待GU906模块初始化完成
  •
  •     printf("\r\nBegin...\r\n");
  •     GprsCon.server_ip = (u8 *)"210.66.59.211"; //GPRS通信时的服务器IP
  •     GprsCon.server_port = atoi("8888");        //GPRS通信时的服务器端口
  •
  •     //GSM初始化
  •     while(1)
  •     {
  •         if(_ATOK == GU906_init()){
  •             printf("GU906 init ok.\r\n\r\n");
  •             break;
  •         }
  •         printf("init error.\r\n");
  •         delay_s(1);
  •     }
  •
  •     /*****************************************************************************/
  •     //GU906 GPRS TCP 非透传模式通信测试
  •     while(1)
  •     {
  •         if(_ATOK == GU906_TCP_Socket(&GprsCon))
  •         {
  •             printf("socket ok\r\n\r\n");
  •             delay_s(3);
  •             while(1)
  •             {
  •                 ret = GU906_GPRS_read(buff, 200);
  •                 if(ret)
  •                 {
  •                     printf("GPRS:[%d][%s]\r\n", ret,buff);
  •                     if(_ATOK != GU906_GPRS_write((charchar *)"OK", 2))
  •                     {
  •                         printf("Send Error.\r\n");
  •                     }
  •                 }
  •             }
  •         }
  •         printf("GU906_TCP_Socket ERROR.\r\n");
  •         while(1);
  •     }
  •     /*******************************************************************************/
  •
  •     /*****************************************************************************/
  •     //GU906 GPRS TCP 透传模式通信测试
  •     while(1)
  •     {
  •         if(_ATOK == GU906_DTU_Socket(&GprsCon))
  •         {
  •             printf("socket ok\r\n\r\n");
  •             delay_s(3);
  •             while(1)
  •             {
  •                 ret = GU906_GPRS_read(buff, 200);
  •                 if(ret)
  •                 {
  •                     printf("GPRS:[%d][%s]\r\n", ret,buff);
  •                     if(_ATOK != GU906_GPRS_write((charchar *)buff, ret))
  •                     {
  •                         printf("Send Error.\r\n");
  •                     }
  •
  •                     if(strstr(buff,"CLOSE"))
  •                     {
  •                         GU906_DtuOrAT(0);
  •                     }
  •                     if(strstr(buff,"OPEN"))
  •                     {
  •                         GU906_DtuOrAT(1);
  •                     }
  •                 }
  •             }
  •         }
  •         printf("GU906_TCP_Socket ERROR.\r\n");
  •         while(1);
  •     }
  •     /*******************************************************************************/
  •
  •     /*****************************************************************************/
  •     //发送短信测试
  •     while(_ATOK != GU906_Chinese_text("18750******", "123abd 测试"))
  •     {
  •         delay_s(5);
  •     }
  •
  •     //接收短信测试
  •     while(1)
  •     {
  •         if(0 == GU906_Read_UserSMS())
  •         {
  •             printf("------------------------------\r\n");
  •             printf("号码:%s\r\n",sim.phone);
  •             printf("设备:%s\r\n",sim.dev);
  •             printf("时间:%s\r\n",sim.date);
  •             printf("信息:%s\r\n",sim.data);
  •         }
  •         delay_ms(50);
  •     }
  •     /******************************************************************************/
  •
  •     /*****************************************************************************/
  •     //打电话测试
  •     if (_ATOK == GU906_make_phone("18750******"))
  •     {
  •         //等待接听
  •         while(_ATOTIME == GU906_Answer_Phone(1000))
  •         {
  •             printf("make ok\r\n");
  •             GU906_end_phone();
  •         }
  •         printf("make ok\r\n");
  •     }
  •     else
  •     {
  •         printf("make error\r\n");
  •         //SoftReset();
  •     }
  •     /******************************************************************************/
  •     while(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