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人艰照拆】+无线遥控插座

楼主(2016-08-22):
之前某宝上上手了一个河森无线智能遥控插座

产品全图:正面:

反面:

配套遥控器:

上电效果:

开始拆解:

开关电源管理芯片LNK304PN。LNK304特别用来替代输出电流小于360mA的所有线性及电容降压式非隔离电源。其系统成本与所替代的电源相等,但性能更好、效率更高。LNK304在一片IC上面集成了一个700 V的功率MOSFET、振荡器、简单的开/关控制电路、高压开关电流源、频率调制、逐周期的电流限制及过温保护电路。器件在启动及工作期间的功率消耗直接由漏极引脚的电压来提供,因此在BUCK及反激式转换器中可节省偏置供电的相关电路。在LNK304器件中完全集成的自动重启动电路在短路、开环的故障情况下,安全地限制了输出功率,减少了元器件的数目,降低了在系统级用于负载保护电路的成本。如有必要,IC的自供电操作允许使用没有安规要求的光耦器作为电平转换,以改善输入电压调整率及负载调整率。

功能框图:

典型应用:

实物:

30A大容量继电器:

接收采用无线超外差接收模块SYN470R方案:

模块尺寸:
模块引脚:

引脚功能:
1 ANT:     天线
2 GND:   接地;
3 VDD:    工作电源,DC 5V
4 DATA:  接收数据输出;
5 DATA:  接收数据输出;
6 GND;   接地
模块介绍:
本款RF无线高频接收模块,采用进口无线接收芯片,是一款性价比较高的ISM频段的ASK接收模块。具有较高的接收灵敏度、低廉的价格。可以广泛应用于低端产品,替代超再生模块,提高低端无线产品的稳定性及可靠性,加强了产品竞争力。数据端口可以直接连接单片机I/O口或者无线解码芯片的数据信号输入端,可以直接实现无线信号到数据接收的功能。使得无线产品研发和生产过程更为简单快捷。高感度,达-107dBm,超小体积,ASK接收模式,可用於遥控器,远端遥控, 遥控战车,数据传输、防盗报警、家电控制、无线玩具、汽车防盗器、无线倒车雷达、遥控车库门、遥控电动卷帘门窗、伸缩门、遥控拉闸门;为GSM/GPS车载系统配套和工业控制、亦可用于复杂环境要求较高的系统的理想选择。可取代红外线接收器,接收无死角,容易设计加入於一般遥控使用。
ASK 315MHz RF Module 接收感度-107dBm,宽广工作电压3.0V~5.5V,心动价格。
抗干扰性特强,特别适合应用於特殊的工业控制场所或环境恶劣场所;内置自动增益电路(AGC),随着接收信号之强度,自动改变前端高放(LNA)增益,使得信号输出不会因信号的强弱而造成相位失真,故能提高感度;接收本地振荡为PLL锁像回路设计,不频偏,稳定度高。
工作接收频率在315MHz,接收结构为超外差方式,接收OOK无线信号,收到信号後直接输出COMS信号给予外接解码IC解码。
使用上简单方便,不需再外接任何零件,便可立即将产品无线化,提高产品附加价值。
产品特性:
(1)接收灵敏度达到-105到107dBm;
(2)工作频率:315 MHz;
(3)电源电压输入范围:3V-5.5V;
(4)低电源功耗, 5.0V @315MHz,2.5-2.9mA;
(5)良好的选择性和杂散辐射抑制能力,易于通过CE/Fcc国际证 ;
(6)良好的本振辐射抑制能力,可多个接收模块一起工作(即单发多 收)且不会互相干扰,一起使用不影响接收距离。
(7)温度范围:-30-85℃ 即使在恶劣的环境温度下也能正常工作
(8)30×8.5×5(mm)

下面拆解遥控器:

采用的AD1501 315M发射,板子画的还行

总结:整体而言,经过长时间试验,这款遥控插座控制灵敏,稳定性好,抗干扰强,产品用料足,外观漂亮,还是一款不错的家居产品,比较值得信赖。

网友A:
感觉像做广告

楼主:
我只是引用店家的宣传资料,截取了一些技术指标,这算什么广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是引用店家的宣传资料,截取了一些技术指标,这算什么广告?

宣传资料太多了,确实给人广告的感觉

网友B:
最好不要插大功率的,有过经验教训,电源不隔离不太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插大功率的,有过经验教训,电源不隔离不太安全

正解啊  我一般都是插个路由器什么的  大功率肯定不敢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宣传资料太多了,确实给人广告的感觉

哈哈  主要想丰富内容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解啊  我一般都是插个路由器什么的  大功率肯定不敢搞

我的都是插水壶坏的,180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都是插水壶坏的,1800W

那可是啃电好手啊?再说了  电热水壶不是水开了就自动断了么   还需要遥控吗?

网友C:
我也有这种感觉

网友C:
好像没看出来是用哪家的解码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可是啃电好手啊?再说了  电热水壶不是水开了就自动断了么   还需要遥控吗? ...

那是你没发现这个插座的真正用途

网友D:
  这个插座用来干嘛? 烧个水还要无线遥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插座用来干嘛? 烧个水还要无线遥控啊……

除了大功率的控制  其他的都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