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控制PWM输出个数问题

楼主(2016-08-22):
想请教一下,使用STM8定时器的PWM功能,能够输出PWM波形。但是使用这种模式,要如何才能够控制其PWM输出个数呢?

楼主:
准备结贴了。。。
方法是:
通过定时器的输出比较中断可以做到控制输出的数量,前提是CPU的时钟比PWM输出的频率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