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学习笔记

楼主(2016-08-22):
1.       USART1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
编程:
1.初始化串口,因为串口也要用IO口进行收发数据,所以初始化串口时要申明两个结构化类型参数(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分别对IO口和串口外设进行初始化。给两个结构化类型参数赋初值用来设置两个外设。IO:TX:PA09,RX:PA10调用IO口初始化外设函数GPIO_Init完成。USART1:调用串口初始化外设函数USART_Init完成。
2.开启时钟。同上也要开启两个时钟源(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USART1)。调用APB2时钟源开启函数RCC_APB2PeriphClockCmd完成。
3 .使能USART1外设,USART不同于IO口外设它要使能,调用使能USART外设函数USART_Cmd完成。
4 .编写输出打印函数,重定向Printf函数或自定义USART1_printf函数。
5 .在Main.c中调用Printf函数或自定义USART1_printf函数在串口助手上显示要输出的信息。
6 .若有接收从上位机发来的信息时,要用到接收中断,在stm32f10x_it.c中编写中断服务函数。当然用到中断时要配置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调用NVIC_Init函数完成,也要申明中断控制器结构体类型参数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网友A:
在工程USER中加入两个头文件asc_font.h和ascii.h。

网友B:
关于找码值:在文件中一个中文汉字的码值共16位。

网友C:
.在工程中添加四个文件(可直接复制到USER中再添加进工程)分别是lcd.c、lcd_botton.c、systick.c、Touch.c、和相应的头文件lcd.h、lcd_botton.h、systick.h、Touch.h、。

网友D:
注意:
1. 用的电源不稳定时,会造成串口接收的数据乱码。
2.  摸/数转换器(ADC):
    编程:AD采集通过串口显示电压,串口编程部分跳过

网友E:
初始化串口这个一定是编程时的重点。。。

网友F:
开启时钟的这个问题之前有遇到过。总结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