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怎么才能查看自己回复帖子在几楼

楼主(2016-08-22):
怎么才能查看自己回复帖子在几楼啊?貌似论坛还没有这个功能吧?有时候一个帖子楼层很高,而自己发帖又在中间,怎么才能定位到自己的楼层呢?

网友A:
每个回复的帖子的发表时间边上都有个 只看该作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回复的帖子的发表时间边上都有个 只看该作者。

我就是很难找到自己回复的帖子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很难找到自己回复的帖子啊?

那你可以从 你的主页 的 动态 里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可以从 你的主页 的 动态 里找找

我有个办法,重新在帖子回复一个,在帖子最后去找,找到了再点击只看该作者,这样的办法可行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个办法,重新在帖子回复一个,在帖子最后去找,找到了再点击只看该作者,这样的办法可行不? ...

是一种方法,但是不能发那种恶意灌水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