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E7758在低压状态下的测量

楼主(2016-08-22):
用ADE7758测量三项电,A相能测量到10V以下的电压,B,C只能测量到20V左右。请大家多多指教,我个人认为是模式设置的问题

楼主:
我30V以下的电压都显示为0,不知道大伙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是否输入到7758信号引脚的信号太小?程序中有没有小信号切除处理?测一下20V,30V时芯片引脚处实际输入电压有多少。仿真一下二三十伏输入时7758电压寄存器内的AD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输入到7758信号引脚的信号太小?程序中有没有小信号切除处理?测一下20V,30V时芯片引脚处实际输入电压 ...

实际输入电压很低,0.5VAC是这芯片的最大量程。我读取过它的寄存器值,其实在他的线性范围区间1:20之间我的还是很准的,就是再低的时候出现误差。

网友A:
ADE7758手册上电压通道的线性范围也就1:20。或许这款芯片电流通道对小信号的测量能力就比较差,毕竟正常情况下电压都比较高且稳定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