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P和CPLD用XINTF通讯问题?

楼主(2016-08-22):
DSP28335用XINTF访问CPLD区域0地址上的数据,其中DSP2833x_Xintf.c文件设置如下: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3.bit.XINTFENCLK = 1;        //开启XINTF时钟信号
XintfRegs.XINTCNF2.bit.XTIMCLK = 1;        //基准时钟XTIMCLK = 1/2 SYSCLKOUT
XintfRegs.XINTCNF2.bit.WRBUFF = 0;        //无写缓冲寄存器
XintfRegs.XINTCNF2.bit.CLKOFF = 1;        //禁止XCLKOUT
XintfRegs.XINTCNF2.bit.CLKMODE = 1;        //XCLKOUT=XTIMCLK/2

XintfRegs.XTIMING0.bit.XWRLEAD = 3;        //区域0写建立时间为11b,周期数为6
XintfRegs.XTIMING0.bit.XWRACTIVE = 7;        //有效时间为111b,周期数为14
XintfRegs.XTIMING0.bit.XWRTRAIL = 3;        //跟踪时间为11b,周期数为6
// Zone read timing
XintfRegs.XTIMING0.bit.XRDLEAD = 3;        //区域0读建立时间为11b,周期数为6
XintfRegs.XTIMING0.bit.XRDACTIVE = 7;        //有效时间为111b,周期数为14
XintfRegs.XTIMING0.bit.XRDTRAIL = 3;        //跟踪时间为11b,周期数为6

// double all Zone read/write lead/active/trail timing
XintfRegs.XTIMING0.bit.X2TIMING = 1;        //比值2:1

// Zone will sample XREADY signal
XintfRegs.XTIMING0.bit.USEREADY = 1;        //XREADY信号采样
XintfRegs.XTIMING0.bit.READYMODE = 1; //异步采样

XintfRegs.XTIMING0.bit.XSIZE = 3;        //数据总线宽度,16位
GPIO设置为16位地址线,单独读取一个地址上的数据时,数据正确,但是地址总线低位XA0通过观察GPBDAT变量,发现一直处于高电平,不会随着地址改变而变低,其他总线位正确。另外多个地址先后取地址时,数据发生窜扰,读取到前一位地址数据或后一位数据,请问CPLD的时序相对DSP来说是过快还是过慢?要修改XINTF时序中的建立、有效、跟踪时间的哪一个?

楼主:
问题找到了,CPLD的时序太慢了大概需要0.3us,DSP的时序太快了大概0.013ns,请问怎么把XINTF的时序降下来???达到与CPLD匹配的地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CPLD的时序太慢了大概需要0.3us,DSP的时序太快了大概0.013ns,请问怎么把XINTF的时序降下来? ...

CPLD不至于这么慢吧    增大CPLD的频率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CPLD的时序太慢了大概需要0.3us,DSP的时序太快了大概0.013ns,请问怎么把XINTF的时序降下来? ...

应该是DSP速度不是快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CPLD的时序太慢了大概需要0.3us,DSP的时序太快了大概0.013ns,请问怎么把XINTF的时序降下来? ...

CPLD可以系统时钟可以分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LD不至于这么慢吧    增大CPLD的频率吧

cpld实际要快些,当还是与dsp不匹配,cpld中没有锁相环不能倍频,请问可以修改Verilog语言或将cpld晶振换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LD可以系统时钟可以分频一下。

dsp的xintf已经是系统时钟的二分频了,cpld里面没有锁相环,不能倍频,还是不能匹配

网友C:
CPLD这么慢吗

网友D:
你的读写时序弄错了吧。

网友D:
好像读的时候是高组态。

网友E:
是不是引脚没有配置好?

网友E:
感觉你的引脚设置都是在高上呢

网友F:
试试增大CPLD的频率

网友G:
看看你读取使能了吗

网友G:
CPLD能够IO是几伏电压?

网友H:
CPLD 50M足够了   qq956250037

楼主:
没有其他办法,软件设计时没有考虑好,只能把cpld的晶振换成30MHz的,然后在将xintf接口速度调慢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I:
没用过CPLD,有这么慢啊

网友J:
这个主要注意数据包的协议的。

网友(2020-02-02):
楼主,你好,我问下,你的这个CPLD的XREADY这个信号在CPLD里书怎么处理的,最后传给DS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