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三极管构成的共集电极的问题

楼主:
关于这个电路我有几个问题不明白,希望大家能指导下我,谢谢。
1.这个电路我问过别人,他说是起电平转换的功能,我用muiltisim仿真过,输出为1.52V是输入的一半左右。我的问题是这个不是共集电极输出吗,不应该是电压跟随器吗?
2.关于这幅图的电路,为什么R1需要跨接在B和C之间,这个R1起什么作用?我看到许多电路要不就是在BC之间接一个电阻,要不就是BE之间接一个电阻,又或者是两者都有,我想问下这个跨接的电阻到底有什么用?感觉人都搞糊涂了。。

]$[21Q5ERC0DM]SJUR(FD(7.png (1.06 MB )

网友A(2016-08-22):
输入输出端应该加电容吧

网友B:
“我的问题是这个不是共集电极输出吗”
是共集电极电路,射极输出。

“为什么R1需要跨接在B和C之间”
R1并未跨接在B和C之间。

网友B:
“我看到许多电路要不就是在BC之间接一个电阻,要不就是BE之间接一个电阻,又或者是两者都有,我想问下这个跨接的电阻到底有什么用?感觉人都搞糊涂了。”
BC之间的电阻通常是提供偏置(可能同时带有负反馈),BE之间的电阻通常是提供一条低阻抗线性通路(利用发射结的非线性),二者兼有通常是分压式偏置。

网友B:
此图R2为10千欧,几乎什么用也没有。

网友B:
此电路,三极管未加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电路,三极管未加偏置。

这个电路是别人设计的电平转换电路   还有BE之间的电阻功能我百度了下说是自举功能,不知道是不是和您说的一个意思。还有三极管是否必须加偏置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别人设计的电平转换电路   还有BE之间的电阻功能我百度了下说是自举功能,不知道是不是和您说 ...

BE之间电阻在射极输出情况下,就是自举功能。自举使得输入电阻变得相当大。
是否电平转换,是否应该加偏置,你提供的信息量不够,无法判断。

如果是电平转换,此电路必定是工作于开关状态,那么你就不应该用正弦信号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