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请教:LM317容易损坏

楼主(2016-08-22):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
      我想做一个精度高一点的电源,使用了LM317+TL431,焊了个板子测试下,LM317很容易损坏。
电路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呢?
      输入电压:+12V,损坏现象:输入接近12V ,万用表测量发现,输入和输出击穿。

      先谢谢大家!

网友A:
请问楼主在空载时测量输出正常吗,后来带的是多大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在空载时测量输出正常吗,后来带的是多大的负载?

击穿和是否空载看起来没有直接联系。
只要输入电压变大,就会击穿。

网友A:
你输入的电压不稳定?能晒一下实物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输入的电压不稳定?能晒一下实物图吗?

直流稳压电源供电,电源很稳定,且纹波很小。

网友A:
如果焊接没问题的话,可能是负载过重造成的损坏,LM317M带不了多大负载。

网友B:
老实说,这东西真不容易坏

网友C:
输出5v为什么不用7805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5v为什么不用7805呀

7805精度低

网友D:
那你用什么表来测量的?

楼主:
电压表,MCU用STM8S003

网友E:
既然用了TL431,为何还用LM317?直接用TL431和NPN达林顿三极管好了,可以保证稳定。
而且,你的TL431的负载电阻阻值太大,TL431需要一个最小工作电流的,R103要改小。

网友E:
其实7805在0-50度范围内,温漂还是很小的

网友F:
TL431这个更本就没必要

网友G:
1、测一下是否是因为431引起的震荡导致
2、压差大的话,317的功耗会很大,注意散热,实际提供电流可能比较小
3、考虑是否假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压表,MCU用STM8S003

什么电压表,总有个型号吧.
你确定你的表的精度比7805的高?

网友H:
LM317内部基准跟431冲突了吧

网友I:
是不是需要一个discharge path,就是放一个flyback diode。因为你的charge capacitor 10uF。

Protection diode D1 is recommended if CO is used. The diode provides a low-impedance discharge path to prevent the capacitor from discharging into the output of the regulator.

网友J:
可以尝试加泄放回路二极管,但是楼主输入输出压差不大,输出电容也不大,应该说很难坏。可能还得找下其他原因,输出短路你就不用找了。317有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尝试加泄放回路二极管,但是楼主输入输出压差不大,输出电容也不大,应该说很难坏。可能还得找下其他原 ...

我今天换了另一个厂商的IC,测试就没问题。可能IC有点问题,样品是贸易商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