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信号可以用仪表放大器吗?

楼主(2016-08-22):
某一模拟信号,为单端信号,幅度比较小,算是微弱信号,频率较低。

目标:将此信号放大,送进AD采集。

放大 可以选择 仪表放大器 吗 ? 还是选择 精密低失调运算放大器 ?

为什么?

仪表放大器和精密低失调运算放大器 应该场合不清楚,所以导致上面的问题出现

谢谢

网友A:

可以。但何必呢?仪表放大器比较贵。

网友B:
需单端转双端

网友C:
应选高精度放大器而不是仪表放大器。

网友D:
道理上没问题,因为单端覆盖了差分范围的一半。
但要注意每个输入端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

建议选择单端放大器,供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选高精度放大器而不是仪表放大器。

为什么?

(仪表放大器和精密低失调运算放大器 应该场合不清楚,所以导致上面的问题出现)

不考虑成本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

(仪表放大器和精密低失调运算放大器 应该场合不清楚,所以导致上面的问题出现)

仪表放大器是一种电路形式,由4个常规运放单元组成,特点为高共模抑制比,用于差分输入。用于单端电路时,其优势无法体现,而高成本在此就成了劣势。

网友E:
仪表放大器一般用在共模信号放大,在桥路传感器上用的多,可以实现差分变单端;如果不是差分信号的话,最好不要用了,体现不出优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