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用稳压芯片这样可以构成恒流源吗?

楼主(2016-08-22):
我是菜鸟一枚,正在学习做个项目。用稳压芯片TPS54360构成的恒流源时,FB电压不是0.8V,不能实现恒流,而单独做成稳压源是没问题的。膜拜大神告诉我,改成恒流源要注意哪些问题,FB电压不是0.8V可能是哪些问题引起的?在测试过程中r01和r03未接,mafb和r02直接用的导线;R14用的0.16R的功率电阻,但是输出电流达不到2.5A,有1A多,且不恒流。主要是FB电压不是0.8V,一直没找到问题。初学者遇到这样问题,查了好多资料,脑袋太笨没有解决。求大神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用稳压芯片TPS54360构成的恒流源时,FB电压不是0.8V,不能实现恒流,而单独做成稳压源是没问题的

当然可以构成恒流源.
你的图我看不清,可以肯定是运放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构成恒流源.
你的图我看不清,可以肯定是运放电路的问题.

谢谢,这是我上次测试的图。

网友B:
效果不会好

楼主:
你的意思是恒流的效果不好?我之前做过一次,可以实现恒流,FB电压也是0.8V,但是两天后我再测试不知怎的FB电压为0,实现不了恒流了。这次重做又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