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人艰照拆】+山寨的小米移动电源

楼主(2016-08-22):
手上有个小米移动电源10400mA,闲来无事就把它**了!
外观到时看不出什么区别:

控制板,采用的是TP4221的方案。TP4221B是一款专为移动电源设计的单芯片解决方案,内置充电和放电功率MOS,充电电流可以设定,最大充电电流为1A,最大放电电流为1.2A. TP4221B内部集成了恒温充电工作模式、过温保护、过充与过放保护、输出过压保护、输出重载保护、输出短路保护等几乎所有安全保护功能以保证芯片和锂离子电池的安全,同时TP4221B应用电路简单,只需很少元件便可实现充电管理与放电管理。 同时TP4221B为4档电量指示。

参考电路图:

山寨的电芯18650:

网友A:
好像小米的移动电源,显示方式特别一点.
这种是硬件的,从显示上就可以看出来吧.
这按键就这么掉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小米的移动电源,显示方式特别一点.
这种是硬件的,从显示上就可以看出来吧.
这按键就这么掉了么? ...

按键我是暴力搞掉的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芯片确实厉害,外围零件这么少

是的咯  虽然少  但是功能还是很强的  主要看电芯

网友C(2018-03-19):
引用 楼主:
是的咯  虽然少  但是功能还是很强的  主要看电芯

这个芯片貌似还内置升压放电功能,但是有一个SW按键说明 让我很疑惑,文档中说明输出小于30mA会自动关闭?在一些便携式低功耗应用中30mA已经特别大了,根本没法应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