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芯片的值有正负范围吗?

楼主(2016-08-22):
比如使用12位AD芯片测量电池电压,2^12=4096。
是不是0~2048是正值,2049~4096是负值范围
因为我要做个公式,先要算出系数,4.2V的电池,是用42/2048还是42/4096啊?
公式是:batt=AD*K;K现在不知道怎么算。电路是两个电阻串联取中间接点电压(也就是一般电压)

楼主:
一半电压,打错了

网友A:
和具体的adc芯片以及具体电路有关系的

网友B:
芯片手册必有说明。

网友C:
取决于V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