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8与HT1621写的简易时钟

楼主(2016-08-22):
/* Includes ------------------------------------------------------------------*/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m8s_it.h"
/********************************************************
功能描述: HT1621芯片测试程序
设 计 人: ZHCE
版 本: 1.0
说 明:本测试程序能够测试HT1621的每一个字段,依次点亮
每一个字段
完成时间: 2008年2月 13日
********************************************************/
#define BIAS 0x52 //0b1000 0101 0010 1/3duty 4com
#define SYSDIS 0X00 //0b1000 0000 0000 关系统振荡器
#define SYSEN 0X02 //0b1000 0000 0010 打开系统振荡器
#define LCDOFF 0X04 //0b1000 0000 0100 关lcd偏压
#define LCDON 0X06 //0b1000 0000 0110 打开lcd偏压
#define XTAL 0x28 //0b1000 0010 1000 外部接时钟
#define RC256 0X30 //0b1000 0011 0000 内部时钟
#define TONEON 0X12 //0b1000 0001 0010 打开声音输出
#define TONEOFF 0X10 //0b1000 0001 0000 关闭声音输出
#define WDTDIS 0X0A //0b1000 0000 1010 禁止看门狗·
//HT1621控制位(液晶模块接口定义,根据自己的需要更改)
//CS -> CS, D0 -> RD, D1 -> WR, D2 -> DATA
#define LCM_CTR_PORT (GPIOB)
#define HT1621_CS (GPIO_PIN_5)
#define HT1621_WR (GPIO_PIN_6)
#define HT1621_DAT (GPIO_PIN_7)
#define BackLight (GPIO_PIN_3)
#define BCTR (GPIOD)
#define Buz (GPIO_PIN_4)
const unsigned char smg_number[10]={0xaf,0x06,0xcb,0x4f,0x66,0x6d,0xed,0x07,0xef,0x6f};//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Hour2,Hour1,Min1,Min2,Sec2,Sec1;
unsigned char Hour,Min,Sec;
unsigned char SecFlag;
void Delay(u16 ms)
{
  while(ms!=0)
  {
    ms--;
  }
}
/******************************************************
写数据函数,cnt为传送数据位数, 数据传送为低位在前
*******************************************************/
  void Ht1621Wr_Data(u8 Data,u8 cnt)
{
u8 i;
for (i=0;i<cnt;i++)
{
  GPIO_WriteLow(LCM_CTR_PORT, HT1621_WR); //HT1621_WR=0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if (Data&0x80)
  {
    GPIO_WriteHigh(LCM_CTR_PORT, HT1621_DAT);
  }
  else
  {
    GPIO_WriteLow(LCM_CTR_PORT, HT1621_DAT);
  }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GPIO_WriteHigh(LCM_CTR_PORT, HT1621_WR);//HT1621_WR=1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Data<<=1;
}
}
/********************************************************
函数名称: void Ht1621WrCmd(uchar Cmd)
功能描述: HT1621命令写入函数
全局变量:无
参数说明: Cmd为写入命令数据
返回说明:无
设 计 人: ZHCE
版 本: 1.0
说 明:写入命令标识位100
********************************************************/
  void Ht1621WrCmd(u8 Cmd)
{
  GPIO_WriteLow(LCM_CTR_PORT, HT1621_CS);//HT1621_CS=0;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Ht1621Wr_Data(0x80, 4); //写入命令标志100
  Ht1621Wr_Data(Cmd, 8); //写入命令数据
  GPIO_WriteHigh(LCM_CTR_PORT, HT1621_CS); //HT1621_CS=1;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
/********************************************************
函数名称: void Ht1621WrOneData(uchar Addr,uchar Data)
功能描述: HT1621在指定地址写入数据函数
全局变量:无
参数说明: Addr为写入初始地址, Data为写入数据
返回说明:无
设 计 人: ZHCE
版 本: 1.0
说 明:因为HT1621的数据为4位,所以实际写入数据为参数的后4位
********************************************************/
  void Ht1621WrOneData(u8 Addr,u8 Data)
{
  GPIO_WriteLow(LCM_CTR_PORT, HT1621_CS);//HT1621_CS=0;
  Ht1621Wr_Data(0xa0, 3); //写入数据标志101
  Ht1621Wr_Data(Addr<<2, 6); //写入数据地址
  Ht1621Wr_Data(Data<<4, 4); //写入数据
  GPIO_WriteHigh(LCM_CTR_PORT, HT1621_CS);//HT1621_CS=1;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
//-----------------------------------------------------------------------------------------
//函数名称:void Ht1621WrOneNum(uchar Addr,uchar Num)
//功能描述: HT1621在指定地址写入一个数字(0-9)函数
//参数说明:Addr为写入初始地址,Num为写入数据
//说 明:因为HT1621的数据位4位,所以实际写入数据为参数的后4位
//-----------------------------------------------------------------------------------------
void Ht1621WrOneNum(u8 Addr,u8 num)
{

     GPIO_WriteLow(LCM_CTR_PORT, HT1621_CS);//HT1621_CS=0;
     Ht1621Wr_Data(0xa0,3); //写入数据标志101
     Ht1621Wr_Data(Addr<<2,6); //写入数据地址
     Ht1621Wr_Data(num,8);//写一个完整的数。就是连续写两个数。
     GPIO_WriteHigh(LCM_CTR_PORT, HT1621_CS);//HT1621_CS=1;

}
/********************************************************
函数名称: void Ht1621WrAllData(uchar Addr,uchar *p,uchar cnt)
功能描述: HT1621连续写入方式函数
全局变量:无
参数说明: Addr为写入初始地址, *p为连续写入数据指针,
cnt为写入数据总数
返回说明:无
设 计 人: ZHCE
版 本: 1.0
说 明: HT1621的数据位4位,此处每次数据为8位,写入数据
总数按8位计算
********************************************************/
  void Ht1621WrAllData(u8 Addr,u8 *p,u8 cnt)
{
  u8 i;
  GPIO_WriteLow(LCM_CTR_PORT, HT1621_CS);
  Ht1621Wr_Data(0xa0, 3); //写入数据标志101
  Ht1621Wr_Data(Addr<<2, 6); //写入地址数据
  for (i=0;i<cnt;i++)
  {
    Ht1621Wr_Data(*p, 8); //写入数据
    p++;
  }
  GPIO_WriteHigh(LCM_CTR_PORT, HT1621_CS);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

/********************************************************
函数名称: void Ht1621_Init(void)
功能描述: HT1621初始化
全局变量:无
参数说明:无
返回说明:无
设 计 人: ZHCE
版 本: 1.0
说 明:初始化后,液晶屏所有字段均显示
********************************************************/
  void Ht1621_Init(void)
{
    GPIO_WriteHigh(LCM_CTR_PORT, HT1621_CS);//HT1621_CS=1;
    GPIO_WriteHigh(LCM_CTR_PORT, HT1621_WR);//HT1621_WR=1
    GPIO_WriteHigh(LCM_CTR_PORT, HT1621_DAT);
    Delay(10000); //延时使LCD工作电压稳定
    Ht1621WrCmd(BIAS);
    Ht1621WrCmd(RC256); //使用内部振荡器
    Ht1621WrCmd(SYSDIS);
    Ht1621WrCmd(WDTDIS);
    Ht1621WrCmd(SYSEN);
    Ht1621WrCmd(LCDON);
}
/**************清除1621显示******************************/
void Ht1621_all_off(void)
{
  u8 i;
u8 Addr=0;
for(i=0;i<16;i++)
{
  Ht1621WrOneNum(Addr,0x00);
  Addr+=2;
  }
}
/**************1621显示******************************/
void Ht1621_all_on(void)
{
  u8 i;
u8 Addr=0;
for(i=0;i<16;i++)
{
  Ht1621WrOneNum(Addr,0xff);
  Addr+=2;
  }
}
void BUZ(void)
  {
    u16 i;
    for(i=0;i<400;i++)
    {
      GPIO_WriteReverse(GPIOD, GPIO_PIN_4);
     Delay(150);
    }
    GPIO_WriteLow(GPIOD, GPIO_PIN_4);
        }
void Data_process(void)
{
  Hour2=Hour/10;
  Hour1=Hour%10;
  Min2=Min/10;
  Min1=Min%10;
  Sec2=Sec/10;
  Sec1=Sec%10;
}
void Display(void)
{
  Ht1621WrOneNum(9,smg_number[Sec2]);Ht1621WrOneNum(12,smg_number[Sec1]);
  Ht1621WrOneNum(4,smg_number[Min2]);Ht1621WrOneNum(6,smg_number[Min1]);
}
void main(void)
{
  /* Infinite loop */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HNIB,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3,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4,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LNIB, GPIO_MODE_IN_PU_NO_IT);

  Ht1621_Init();
  Ht1621_all_off();
  GPIO_WriteHigh(GPIOB, BackLight);
  //Ht1621WrOneNum(4,smg_number[Min2]);Ht1621WrOneNum(6,smg_number[Min1]);
  //Ht1621WrOneNum(4,0xaf);Ht1621WrOneNum(6,0x06);
  //Ht1621WrOneNum(9,smg_number[Sec2]);Ht1621WrOneNum(12,smg_number[Sec1]);
  //Ht1621WrOneNum(9,0xcb);Ht1621WrOneNum(12,0x4f);
  Ht1621WrOneData(8,0x04);

  TIM4_TimeBaseInit(TIM4_PRESCALER_128, 77);
  TIM4_ClearFlag(TIM4_FLAG_UPDATE);
  TIM4_ITConfig(TIM4_IT_UPDATE, ENABLE);
  rim();
  TIM4_Cmd(ENABLE);

  while (1)

  {
    Data_process();
    Display();
    if(SecFlag)
    {
      Ht1621WrOneData(8,0x00);
    }
    else
    {
      Ht1621WrOneData(8,0x04);
    }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unsigned int count=0;unsigned char BSec;
  extern unsigned char SecFlag;
  extern unsigned char Hour,Min,Sec;
INTERRUPT_HANDLER(TIM4_UPD_OVF_IRQHandler, 23)
{
   count++;
   TIM4_ClearITPendingBit(TIM4_IT_UPDATE);
   if(count==100)
   {
      count=0;BSec++;
      SecFlag=~SecFlag;
      GPIO_WriteReverse(GPIOB, GPIO_PIN_3);
      if(BSec==2)
      {
        BSec=0;Sec++;
        if(Sec==60)
        {
          Sec=0;Min++;
          if(Min==60)
          {
            Min=0;Hour++;
            if(Hour==24)
            {
              Hour=0;
            }
          }
        }
      }
   }

}
#endif /* (STM8S903) || (STM8AF622x)*/
/**
  * @brief Eeprom EEC Interrupt routin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网友A:
居然需要定义这么多的东西呢

网友B:
这是一个HT1621芯片的测试程序。。

网友C:
void Delay(u16 ms)
{
  while(ms!=0)
  {
    ms--;
  }
}
这个不会太准。

网友D:
不错。就是nop加的多了,换了主频的话,还得重新修改延时。

网友E(2018-08-06):
给份可替代HT1621芯片的资料/驱动程序,性能稳定,价格更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