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单键作业

楼主(2016-08-22):
pi, IO, gp, GPIO, TE
/* Includes ------------------------------------------------------------------*/

#include "stm8s.h"

/* Private defin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BitStatus bit_status;
void Delay(uint16_t nCount)
{
  /* Decrement nCount value */
  while (nCount != 0)
  {
    nCount--;
  }
}
void main(void)
{
  /* Initialize I/Os in Output Mode */

  GPIO_Init(GPIOE, GPIO_PIN_5,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ALL, GPIO_MODE_OUT_OD_LOW_FAST);
  GPIO_Init(GPIOA, GPIO_PIN_2, GPIO_MODE_IN_PU_NO_IT);
  GPIO_ExternalPullUpConfig(GPIOA, GPIO_PIN_2, ENABLE);

  while (1)
  {
    /* Toggles LEDs */
/*
    GPIO_Write(GPIOE, 0x20);
    GPIO_Write(GPIOD, 0xFE);
    Delay(0xFFFF);
    GPIO_Write(GPIOD, 0xFD);
    Delay(0xFFFF);
    GPIO_Write(GPIOD, 0xFB);
    Delay(0xFFFF);
    GPIO_Write(GPIOD, 0xF7);
    Delay(0xFFFF);
    GPIO_Write(GPIOD, 0xEF);
    Delay(0xFFFF);
    GPIO_Write(GPIOD, 0xDF);
    Delay(0xFFFF);
    GPIO_Write(GPIOD, 0xBF);
    Delay(0xFFFF);
    GPIO_Write(GPIOD, 0x7F);
    Delay(0xFFFF);
    GPIO_Write(GPIOE, 0x00);
    Delay(0xFFFF);
    Delay(0xFFFF);
    Delay(0xFFFF);
    */
    bit_status = GPIO_ReadInputPin(GPIOA, GPIO_PIN_2);
    if (bit_status == RESET)  //SET or RESET
    {
      GPIO_Write(GPIOE, 0x00);

    }
      GPIO_Write(GPIOE, 0x20);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网友A:
看看,怎么没有提供电路图呢?

网友B:
    if (bit_status == RESET)  //SET or RESET
    {
      GPIO_Write(GPIOE, 0x00);

    }
      GPIO_Write(GPIOE, 0x20);

后面是不是少了个else呢?

网友C:
单键是什么意思呢,不是矩阵,有个电路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