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的开关问题

楼主(2016-08-22):
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的开关,怎样和一个恒流源的电路联系在一起,继电器的开关决定恒流源的选通,求教。。

网友A:
如果你是要用继电器控制恒流源工作或不工作,就用继电器控制恒流源的电源就可以吧

网友B:
个人认为单片机接继电器初级,继电器次级串接到恒流源就可以了。

网友C:
要注意次级电阻一定要小,电流满足要求啊!!

网友D:
我想问下,恒流源是怎么做的,输出电流的大小不是和负载有关的吗?

网友E:
这个是需要添加二级放大电路的吧。

网友F:
基本思路是提供一个基准,然后把检测到的实际电流和基准来进行比较。

网友G:
用比较的结果来自动实时调节实际电流啊。

网友H:
恒压,恒流控制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