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单片机能控制一个380V的交流电动机吗

楼主(2016-08-22):
用单片机能控制一个380V的交流电动机吗?能做到吗

网友A:
我觉得能,可以用单片机控制一个可控硅就能做到的。

网友B:
能,但用单片机控制一个可控硅是做不到的。
起码得控制两个可控硅吧!!!

网友C:
最好是控制三个可控硅。

网友D:
可控硅可以走交流信号:funk:

网友E:
在单相AC 220V电路中,用一个双向可控硅就能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

网友F:
我觉得最好用三个双向可控硅同时开关。。

网友G:
是的,三相四线制接电路负载,必需用三个双向可控硅同时开关才能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

网友H:
如果只是控制通断,我建议用中间继电器或视功率再加一个交流接触器来控制来得省心些。

网友I: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啊,单片机控制的是驱动电路的,间接控制了电动机的。

网友J:
当然可以啊,加隔离呗;

网友K:
我觉得,理论上,单片机可以控制一切。

网友L:
有多少人实战过???

网友M:
推一个小继电器,小继电器再推一个接触器

网友N:
我想的有些简单了,以为用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O:
看怎么控制,要是转和停,就一个继电器控制一两个接触器就好了

网友:
用一个双向可控硅就能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

网友P:
用一个双向可控硅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