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仿真时的程序为何丢失

楼主(2016-08-22):
IDE:IAR

u口仿真器仿真时,程序正常。但是退出Debug时,断电拔掉usb接口和JTAG口。从新上电,仿真时的程序为何丢失?

网友A:
设置是不是有问题呢?

网友B:
我习惯直接把程序烧到芯片中,看实际效果。。。

网友C:
确实,直接烧录程序到单片机的FLASH,看实际运行情况!!

网友D:
应该不会丢失吧 ,你用一些经典程序测试一些看看

网友E:
一般烧程序   都是直接下载到单片机内部。。

网友F:
单片机的flash直接可以烧写很多次   没什么问题啊 ??

网友G:
Debug时程序就是在flash中仿真。

网友H:
我想说的是仿真的程序的丢失是非常正常的,你仿真完推出的时候有可能硬件上造成了程序的丢失的。

网友I:
可能设置有问题,实际上在RAM里面运行的仿真

网友J:
程序丢失?是在做编译仿真的时候没有设置直接的写入到相关的flash中的?

网友K:
这个在进行仿真的时候需要注意电源的稳定性。

网友L:
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是不是有问题呢?

这个检查过了,应该不是吧。。

楼主:
哦,那结贴了,多谢

网友M:
编译仿真的时候没有设置直接的写入到相关的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