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关于模拟地数字地的疑惑

楼主(2016-08-22):
最近被要求画块板子,要求模拟数字地分开,BLE相关的。
我就有点蒙了。
地分开的意义我倒是能知道,但具体该如何区分呢?以下几个电路属于哪种地?
1,我用的STM32,比如芯片地要区分吗?VSSA就是模拟地,VSS1就是数字地?
2,复位电路、晶体起振电路的地属于什么地?

网友A:
单片机系统相关的是数字部分。但单片机上有AD的那部分属于模拟。个人觉得如果是高精度测量之类的电路时,数字模拟地要处理好,其它一般的应用,分不分区别不是很大,布局时注意一下就行。

网友B:
碰到同样的问题,也是第一次,把stm32相关和提供单片机电源的部分都弄为数字地,其他设为模拟地

楼主:
结帖
问了个大神,告之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分,如果要分的话,也需要模拟数字部分能够完全分开,否则效果更差。而单片机本身既有模拟又有数字,分开是不合适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结帖
问了个大神,告之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分,如果要分的话,也需要模拟数字部分能够完全分开,否则效果更差 ...

对这种说法深表怀疑,当然我自己也是半桶水,你就姑且听听。
以前做一个DSP的板子的时候,官方datasheet中明确要求数字地和模拟地要分开。
DSP本身也是既有模拟又有数字的,我相信官方的文档是可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这种说法深表怀疑,当然我自己也是半桶水,你就姑且听听。
以前做一个DSP的板子的时候,官方datasheet ...

是的。不过我相信通过你的布局,能够把板子模拟和数字部分分割的很好,倘若不能呢?你用的DSP管脚模拟地数字地分布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过我相信通过你的布局,能够把板子模拟和数字部分分割的很好,倘若不能呢?你用的DSP管脚模拟地 ...

嗯,是的,模拟元件和DSP模拟管脚放在了一边,数字元件和单片机的数字管脚占据另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是的,模拟元件和DSP模拟管脚放在了一边,数字元件和单片机的数字管脚占据另一边。 ...

这不就对啦
很对单片机做不到这点,名为模拟地数字地,实际上管脚排列毫无规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不就对啦
很对单片机做不到这点,名为模拟地数字地,实际上管脚排列毫无规律 ...

我当年可能也不是完全严格的把所有管脚都分开了,或者为了把模拟、数字管脚分在两块不同的地上,费了很大的劲。

总之我记得,分之前和之后的音频效果听不出啥区别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