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问题咨询

楼主(2016-08-22):
如上图,一产品上的运放电路。着实没看懂怎么回事?

我分析是, 电容效应先忽略。放运电源3V
MOS管关闭状态
VAOUT= INA+ 0.7
VBIN= VAOUT+0.7.
VBOUT=VBIN = INA+1.4;
电压跟随器?二极和的座用呢?二极管升压,这样根本就稳定啊,二极管电压的差异性由于电流决定啊。
MOS管打开状态
VAOUT= INA - 0.7
VBOUT=VBIN
VBIN = ((VBOUT-INA)/10K)*1K
VBOUT /1K =  ((VBOUT-INA)/10K)
VBOUT*(9/10)=-INA
VBOUT = -10/9 *INA

单电源结果还是个负电压?

还是没看懂两个二极管的做用啊,只是为了钳位?

楼主:
二极管为1N4001

网友A:
P32控制方波输出通断。实际就是FSK。 P32高电平,输出为0;P32低电平,输出方波。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P32控制方波输出通断。实际就是FSK。 P32高电平,输出为0;P32低电平,输出方波。如下图:

你的电路有点不对,U1B输出与负级相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电路有点不对,U1B输出与负级相连

即使U1B的输入负与输出相连。Q1门极为低时输出正弦波INA的半波。Q1门极为正输出高的直流电平。输出还是FSK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U1B的输入负与输出相连。Q1门极为低时输出正弦波INA的半波。Q1门极为正输出高的直流电平。输出还是FS ...

我也用multsim仿真的,结果是Q1导通时,正常放大输出正统波,Q1关闭时。输出直流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