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好STM32的时钟后,如何才能测得这个时钟频率呢

楼主:
配置好STM32的时钟后,如何才能测得这个时钟频率呢,想知道我配置的是否正确,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网友A(2016-08-23):
有个时钟输出引脚的,可以配置为你想要输出的频率。

楼主(2016-12-21):
引用 网友A:
有个时钟输出引脚的,可以配置为你想要输出的频率。

stm32中没这个引脚,最后用定时器解决了主频率的问题。抓的定时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