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KEIL建立CAN_API工程的时候编译出错的问题?

楼主(2016-08-23):
我在建立工程的时候,在Manage的CMSIS Driver选项中勾选了CAN_API结果编译出错。为什么会在这里加上这么一条语句???去掉#error编译通过后。好多的警告???正常情况下该怎么建立好CAN_API这个呢???

网友A:
缺少头文件,把这个文件加进来看看;
或者注释掉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少头文件,把这个文件加进来看看;
或者注释掉试下

缺什么头文件呢?
注释掉后。编译通过提示好多警告。
我觉得这条语句是可以通过的
因为RTE_CAN1和RTE_CAN2在RTE_Device.h定义了
RTE_Drivers_CAN1和RTE_Drivers_CAN2在RTE_Components.h定义了
宏定义
#define RTE_Drivers_CAN1                /* Driver CAN1 */
        #define RTE_Drivers_CAN2                /* Driver CAN2 */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缺什么头文件呢?
注释掉后。编译通过提示好多警告。
我觉得这条语句是可以通过的

RTE_Device.h是否缺少了stm32f10x.h?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E_Device.h是否缺少了stm32f10x.h?

没缺少!
好像是我RTE_Device里没开启RTE_CAN1。或这开启RTE_CAN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