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常用的wifi芯片有哪些

楼主(2016-08-23):
和新唐单片机常用的wifi芯片有哪些,有没有相关的例程?

网友A:
我用过ESP8266,这个是目前最便宜的WIFI模块,非常好用,支持的比较多,可以用UART与单片机同学。

网友B:
8266,汉枫,庆科都有

网友C:
TI有个CC3100是属于模块的那种,固化好的

网友A:
这些狗不够。

网友:
上面的很全,ESP8266的最便宜,不过有人说性能不好,不知道真滴假滴

网友D:
一般都是模块,基本电路搭建好了,就给你接口使用了。

网友E:
如果是学习,推荐ESP8266,这个便宜,可以搞好几个玩。

网友F:
用过庆科的WIFI模组,当时他们搞活动。

网友G:
挺全面的,常见的也就这么多家了吧,另外还要个Realt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