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的调试问题iar

楼主(2016-08-23):
Tue Aug 23, 2016 09:42:51: Unable to execute: driver error. After the error occurred, the program counter (PC) was 0xc57.  程序用其他两块板子成功接收 发送 ,

网友A:
尝试:
1. 在Debugger->Setup选项里,去掉"Run to"
2. 在Debugger->Plugins选项里,去掉"Stack"
3. 在Linker->Output选项里,去掉"With runtime control modules"

网友B:
Unable to execute: driver error

不能执行,驱动错误

网友C:
程序用其他两块板子成功接收 发送

这样的话会不会是板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