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无刷电机判断霍尔传感器排列

楼主(2016-08-23):
手动转电机一圈,出来12个霍尔状态。
中断IO双边沿触发
BLDC.BLCD_tab = BLCD_H1<<2|BLCD_H2<<1|BLCD_H3<<0;
5 4 6 2 3 1  5 4 6 2 3 1;
按道理这是120度排列的时序,但为什么有两个。并且按照这个上电,手动很难转动电机。

楼主:
void BLDCtable(u8 aa)
{
        if(aa)
        {
        switch(BLDC.BLCD_tab)
        {
                                case 5://T1   T4 导通 中间+了IR2108逻辑转换  这里面的时序最终是T1 T4导通
                                BLCD_WT2_Set;//                                                                                                    T2                                                                PB2
                                BLCD_WT4_Reset;//                                                                                                    T4                                                                PB10
                                BLCD_WT6_Set;//                                                                                                    T6                                                                PB0

                                TIM_ForcedOC1Config(TIM3,TIM_OCMode_PWM1);TIM_SetCompare1(TIM3,BLDC.pwm);//BLDC.pwm     T1    TIM3_CH1    PB4
                                TIM_ForcedOC2Config(TIM3,TIM_ForcedAction_Active);// InActive输出的是1  和手册相反  Active输出0  硬件光耦逻辑反  新版取消了逻辑反
                                TIM_ForcedOC4Config(TIM3,TIM_ForcedAction_Active);

                                compute_speed();
                                break;

                                case 4:        //T1   T6
                                BLCD_WT2_Set;
                                BLCD_WT4_Set;
                                BLCD_WT6_Reset;//

                                TIM_ForcedOC1Config(TIM3,TIM_OCMode_PWM1);TIM_SetCompare1(TIM3,BLDC.pwm);//BLDC.pwm     T1    TIM3_CH1    PB4
                                TIM_ForcedOC2Config(TIM3,TIM_ForcedAction_Active);
                                TIM_ForcedOC4Config(TIM3,TIM_ForcedAction_Active);

                                compute_speed();
                                break;

                                case 6:                  //T3  T6
                                BLCD_WT2_Set;
                                BLCD_WT4_Set;
                                BLCD_WT6_Reset;

                                TIM_ForcedOC1Config(TIM3,TIM_ForcedAction_Active);//
                                TIM_ForcedOC2Config(TIM3,TIM_OCMode_PWM1);TIM_SetCompare2(TIM3,BLDC.pwm);//
                                TIM_ForcedOC4Config(TIM3,TIM_ForcedAction_Active);

                                compute_speed();
                                break;

                                case 2://T3 T2
                                BLCD_WT2_Reset;
                                BLCD_WT4_Set;
                                BLCD_WT6_Set;

                                TIM_ForcedOC1Config(TIM3,TIM_ForcedAction_Active);//
                                TIM_ForcedOC2Config(TIM3,TIM_OCMode_PWM1);TIM_SetCompare2(TIM3,BLDC.pwm);//
                                TIM_ForcedOC4Config(TIM3,TIM_ForcedAction_Active);

                                compute_speed();
                                break;

                                case 3:        //T5  T2
                                BLCD_WT2_Reset;
                                BLCD_WT4_Set;
                                BLCD_WT6_Set;

                                TIM_ForcedOC1Config(TIM3,TIM_ForcedAction_Active);
                                TIM_ForcedOC2Config(TIM3,TIM_ForcedAction_Active);
                                TIM_ForcedOC4Config(TIM3,TIM_OCMode_PWM1);TIM_SetCompare4(TIM3,BLDC.pwm);

                                compute_speed();
                                break;

                                case 1:                 //T5  T4
                                BLCD_WT2_Set;
                                BLCD_WT4_Reset;//
                                BLCD_WT6_Set;

                                TIM_ForcedOC1Config(TIM3,TIM_ForcedAction_Active);
                                TIM_ForcedOC2Config(TIM3,TIM_ForcedAction_Active);
                                TIM_ForcedOC4Config(TIM3,TIM_OCMode_PWM1);TIM_SetCompare4(TIM3,BLDC.pwm);

                                compute_speed();
                                break;

                                default:
//                                        BLCD_WT2_Reset;
//                                        BLCD_WT4_Reset;
//                                        BLCD_WT6_Reset;

//                                        TIM_ForcedOC1Config(TIM3,TIM_ForcedAction_InActive);
//                                        TIM_ForcedOC2Config(TIM3,TIM_ForcedAction_InActive);
//                                        TIM_ForcedOC4Config(TIM3,TIM_ForcedAction_InActive);

                                break;
                        }//switch
                }
        else
        {
                switch(BLDC.BLCD_tab)
                {
                                case 5://T3   T2
                                BLCD_WT2_Reset;
                                BLCD_WT4_Set;
                                BLCD_WT6_Set;

                                TIM_ForcedOC1Config(TIM3,TIM_ForcedAction_Active);//
                                TIM_ForcedOC2Config(TIM3,TIM_OCMode_PWM1);TIM_SetCompare2(TIM3,BLDC.pwm);//
                                TIM_ForcedOC4Config(TIM3,TIM_ForcedAction_Active);
                                        compute_speed();
                                break;

                                case 4:        //T5   T2
                                BLCD_WT2_Reset;
                                BLCD_WT4_Set;
                                BLCD_WT6_Set;

                                TIM_ForcedOC1Config(TIM3,TIM_ForcedAction_Active);
                                TIM_ForcedOC2Config(TIM3,TIM_ForcedAction_Active);
                                TIM_ForcedOC4Config(TIM3,TIM_OCMode_PWM1);TIM_SetCompare4(TIM3,BLDC.pwm);
                                        compute_speed();
                                break;

                                case 6:                  //T5  T4
                                BLCD_WT2_Set;
                                BLCD_WT4_Reset;//
                                BLCD_WT6_Set;

                                TIM_ForcedOC1Config(TIM3,TIM_ForcedAction_Active);
                                TIM_ForcedOC2Config(TIM3,TIM_ForcedAction_Active);
                                TIM_ForcedOC4Config(TIM3,TIM_OCMode_PWM1);TIM_SetCompare4(TIM3,BLDC.pwm);

                                        compute_speed();
                                break;

                                case 2://T1 T4
                                BLCD_WT2_Set;//                                                                                                    T2                                                                PB2
                                BLCD_WT4_Reset;//                                                                                                    T4                                                                PB10
                                BLCD_WT6_Set;//                                                                                                    T6                                                                PB0

                                TIM_ForcedOC1Config(TIM3,TIM_OCMode_PWM1);TIM_SetCompare1(TIM3,BLDC.pwm);//BLDC.pwm     T1    TIM3_CH1    PB4
                                TIM_ForcedOC2Config(TIM3,TIM_ForcedAction_Active);// InActive输出的是1  和手册相反  Active输出0
                                TIM_ForcedOC4Config(TIM3,TIM_ForcedAction_Active);
                                        compute_speed();
                                break;

                                case 3:        //T1  T6
                                BLCD_WT2_Set;
                                BLCD_WT4_Set;
                                BLCD_WT6_Reset;//

                                TIM_ForcedOC1Config(TIM3,TIM_OCMode_PWM1);TIM_SetCompare1(TIM3,BLDC.pwm);//BLDC.pwm     T1    TIM3_CH1    PB4
                                TIM_ForcedOC2Config(TIM3,TIM_ForcedAction_Active);
                                TIM_ForcedOC4Config(TIM3,TIM_ForcedAction_Active);

                                        compute_speed();
                                break;

                                case 1:                 //T3  T6
                                BLCD_WT2_Set;
                                BLCD_WT4_Set;
                                BLCD_WT6_Reset;

                                TIM_ForcedOC1Config(TIM3,TIM_ForcedAction_Active);//
                                TIM_ForcedOC2Config(TIM3,TIM_OCMode_PWM1);TIM_SetCompare2(TIM3,BLDC.pwm);//
                                TIM_ForcedOC4Config(TIM3,TIM_ForcedAction_Active);

                                        compute_speed();
                                break;

                                default:
//                                                BLCD_WT2_Reset;
//                                                BLCD_WT4_Reset;
//                                                BLCD_WT6_Reset;

//                                                TIM_ForcedOC1Config(TIM3,TIM_ForcedAction_InActive);
//                                                TIM_ForcedOC2Config(TIM3,TIM_ForcedAction_InActive);
//                                                TIM_ForcedOC4Config(TIM3,TIM_ForcedAction_InActive);
                                break;
                        }//switch
        }
}

楼主:
120度的不是一个机械周期出6个霍尔信号么?
60度的可以是一个机械周期12个霍尔信号,但是60的有000和111两个状态,这里却没有

楼主:
300v    10000r/min的电机

网友A:
你这个是2对极(4极)的电机,所以转一个机械周期,会有2个周期的HALL信号。

网友B(2016-09-26):
你好 我最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  就是不太懂电机启动前的霍尔校准这块

网友C:
就是6个状态啊,你转的那是机械转速了,他安装的时候是按照电角度(120度)来安装的,两者不要混淆了。

楼主:
问题解决,我的时序没有问题,硬件上出了问题。
机械转一圈有2组霍尔信号出来没有问题。不用改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最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  就是不太懂电机启动前的霍尔校准这块

有霍尔的,开机先直接读取霍尔状态,然后给时序,转起来了就交给中断自动切换时序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霍尔的,开机先直接读取霍尔状态,然后给时序,转起来了就交给中断自动切换时序就行了 ...

谢谢楼主的回复,感谢

网友D(2018-03-19):
大赞。刚好用到。正好看见这篇**。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