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定时器级联的作用

楼主(2016-08-23):
在什么情况下用定时器级联?例如计算自系统启动时间,怎么用tim1和tim2来计算?球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一个定时器位数不够的时候可以用级联

网友B:
比如16定时器精度不够,可以用2个定时器级联,一个触发另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定时器位数不够的时候可以用级联

计时需要位数多吗?位数决定自动重装载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16定时器精度不够,可以用2个定时器级联,一个触发另一个;

一个触发另一个怎么提高精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计时需要位数多吗?位数决定自动重装载值啊

如果你要计时的时间较长,只用一个定时器溢出都不够这么长时间,就可以用两个级联来扩展位数;低位timer的输出作为高位timer的时钟输出;当然纯用软件来实现高位也是可以的,如果硬件支持可以用硬件级联

网友C:
没有用过定时器级联,是不是一个定时器的输出作为另外一个定时器的输入?

楼主(2016-11-29):
其实是为了增加计时精度和宽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