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win7 64位系统,M451BSP_v3.0.5提供的USBD_hid例程,无法识别,为什么?

楼主(2016-08-23):
win7 32没问题,都可以用.

网友A:
驱动不对吧,系统提醒安装驱动了吗?我用的9*win10

网友B:
没遇到过这些,一直都是用64位系统的

网友C:
系统的驱动没有搞对吧,我用的win10 64位,一般的USB驱动都可以在线安装。

楼主:
hid免驱的呀!且例程中的HID_MOUSE也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