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喷三防漆会不会影响无线信号

楼主(2016-08-23):
我们是做无线产品的,喷三防漆对信号强度会有影响吗?谢谢

网友A:
天线可以不喷,,,,,,  金属漆你就小心了~~~~原则上密度与导电性能好的材料对, 信号的消耗都不错。

三防漆有金属漆? 瞎BB,还是我孤陋寡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可以不喷,,,,,,  金属漆你就小心了~~~~原则上密度与导电性能好的材料对, 信号的消耗都不错。  ...

喷了三防漆的电路板如果浸泡在水里,三防漆能起到防水效果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喷了三防漆的电路板如果浸泡在水里,三防漆能起到防水效果吗?

泡水里肯定不行的,三防漆是防潮不是防水,在水里泡那产品是要灌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水里肯定不行的,三防漆是防潮不是防水,在水里泡那产品是要灌胶!

恩,我们以前就是灌胶的,发现还是进水,后来就不灌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我们以前就是灌胶的,发现还是进水,后来就不灌胶了。

那是你们灌胶没处理好!

网友C:
只能防潮,不能防水,要防水请灌封。你无线模块多少频率的,1G一下不会影响或者说没有明显影响,2.4G的请自己测一下,能不喷最好,实在要喷影响应该不大。

网友D:
见过一些厂商直接用环氧树脂灌装成一体的  说是防水防潮  但是我感觉像是为了避免维修 可以多买东西

网友E:
错,汽车摩托车电路很多都是灌胶的,就是为了防水。

网友F:
这个真的没有试过

网友G:
要防水,还是参考一下洗衣机。

网友H:
这个帖子和你情况类似:
https://bbs.21ic.com/icview-882060-1-1.html
三防漆是一种特殊配方的涂料,用于保护线路板及其相关设备免受环境的侵蚀。三防漆具有良好的耐高低温性能;其固化后成一层透明保护膜,具有优越的绝缘、防潮、防漏电、防震、防尘、防腐蚀、防老化、耐电晕等性能。三防漆是不防水的,即使做到防水,喷涂量和喷涂技术也是个难题,得上设备(自动喷涂设备+UV固化)。
另外,三防漆是否对WIFI信号有影响,这样的案例较少,可以实际测试一下。个人理解,三防漆不会阻碍电磁信号传输,金属网/罩才能有效阻碍电磁信号。但是天线上涂覆了三防漆,是否会对PCB线的阻抗有影响,进而影响信号传输质量,还得测试。

网友I:
引用 楼主:
喷了三防漆的电路板如果浸泡在水里,三防漆能起到防水效果吗?

实测过一个小电路板,三防漆喷涂3遍,确保所有部位都涂覆到位。然后将PCBA放到水盆里,工作良好。

个人感觉,淋水之类的肯定没有问题。 前提是你能保证连接器之类难搞的部位能做好。

网友J:
当然没有问题,前提是购买的三防漆一定要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防潮,不能防水,要防水请灌封。你无线模块多少频率的,1G一下不会影响或者说没有明显影响,2.4G的请自 ...

我的是2.4G的,今天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帖子和你情况类似:
https://bbs.21ic.com/icview-882060-1-1.html
三防漆是一种特殊配方的涂料,用于保 ...

谢谢

网友K:
版主威武!…

网友L:
水中2.4G信号衰减会很严重吧

网友M:
无线电波在水中无法传输的,要不,核潜也不会用通信浮线了,要通信量,让线浮在水面上。用极低频发射和接收。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实测过一个小电路板,三防漆喷涂3遍,确保所有部位都涂覆到位。然后将PCBA放到水盆里,工作良好。

个人 ...

你这个短时间可能不出问题,时间长了就不行!

网友N:
引用 网友D:
见过一些厂商直接用环氧树脂灌装成一体的  说是防水防潮  但是我感觉像是为了避免维修 可以多买东西 ...

不一定,我们的电动工具也有做防水要求的,尤其是户外工具

网友O:
会影响微带天线的阻抗和增益,由介电常数和喷的厚度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N:
不一定,我们的电动工具也有做防水要求的,尤其是户外工具

这个有什么举措 还望列举一下

网友P:
三防漆本身不会对无线电信号产生影响,但会通过改变电路板局部的介电参数来影响电路的工作,这个需要测试甚至做补偿设计来抵消影响。

网友Q(2017-08-02):
您好,可以尝试一下纳米防水防潮涂层,操作简单,只需要把PCB板放入纳米液体中浸泡 3-5 秒,取出10分钟自然固化,既可形成20微米以下的超薄涂层,达到完整的覆盖性与包裹性,快速具有防水防潮功能,防水防潮寿命可达 3-5 年,并且有较好的光泽度,有效降低PCBA板表面能量,散热性能好,不影响连接器正常导电,防水可以达到IPX6-7级,满足生活防水标准,也可以防腐蚀,抗酸碱盐

产品应用于:手机、电脑主板、蓝牙音响、运动耳机、智能手表、机械键盘、电子烟、四轴飞行器、学习机、点读笔等3C电子产品PCBA板-防水防潮防盐雾腐蚀处理!

广东迈瑞迩纳米材料有限公司
运营总部: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横坑松溪路123号
业务代表:陈致远
移动电话:13612663537

网友R:
引用 楼主:
喷了三防漆的电路板如果浸泡在水里,三防漆能起到防水效果吗?

只是防潮、防霉、防腐蚀,水泡就要灌封密封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