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MKL02Z32VFG4单片机温度测量出现突变的问题

楼主(2016-08-23):
这边使用MKL02Z32VFG4单片机内部自带的温度传感器进行温度测量,常温下测量温度值在33℃左右,但是偶尔会出现温度值为46℃的情况,偏差很大,不知道有没有知道的可以帮忙分析下,谢谢了!温度测量是参照以下方法进行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715444-1-1.html

楼主:
最后发现是代码的问题。参照的如下例程代码时出现的数据类型问题,导致计算误差较大。
float ADC_Calculate(uint16 result_A,uint16 result_B)
{
float Vdd_Cal,ADCR_Temp25,ADCR_100m;
float i;
float Temp;
Vdd_Cal=40950/result_A;
ADCR_Temp25=29320/Vdd_Cal;
ADCR_100m=6633/Vdd_Cal;
Temp=(float)((result_B-ADCR_Temp25)*100/ADCR_100m);
i=(float)(25-Temp);
return (uint16)i;
}主要问题出现在标红色的那个地方,由于2个都是整型数,导致计算结果也会被截断成整型数。
我仿真时,根据实际的值计算结果应该是32.998左右,但是结果被截断成了32,导致相差接近1,引起后面计算偏差较大。
后来把整型数的地方全部加强制类型转换符(float),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