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教,三极管控制继电器电路问题谢谢!

楼主(2016-08-23):
大家好我是初学菜鸟,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如图,通过51单片机P1.0口驱动三极管8050来控制12V继电器,现在问题是当单片机给高电平时继电器可以动作,但是此时我实测P1.0口电压为2.375v(高电平的5v为什么被拉这么低),R4的阻值变为10K P1.0电压也才3.727v,另外我的继电器是12v33ma的,求大神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有没有三极管用成PNP的可能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51的话建议那个P1.0加个上拉电阻

网友C:
P1口内部有上拉电阻,和R4形成分压,所以不会是5V的电压。

网友D:
be之间管压降为0.7V,其余电压会不会让R4消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三极管用成PNP的可能

就是80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51的话建议那个P1.0加个上拉电阻

对,我是在P1.0口加了一个10k的上拉电阻的,如果不加上拉电阻,都无法驱动三极管,不知道怎么回事,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P1口内部有上拉电阻,和R4形成分压,所以不会是5V的电压。

我用的单片机是stc15w4k58s4,P1口内我不知道有没有上拉电阻,我在外面加了上拉电阻,如果没有上拉电阻都无法驱动三极管,不知为何?谢谢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单片机是stc15w4k58s4,P1口内我不知道有没有上拉电阻,我在外面加了上拉电阻,如果没有上拉电阻都 ...

设为推挽输出

楼主:
谢谢,太感谢了,设为推挽输出就可以了,谢谢了!另外在实际应用中是不是加上拉电阻和设置为推挽输出这两种都可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