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6-08-23):
ADM, se, ST, ni, top
TI的TM4C123gxl板子的串口驱动无法安装,在线等,急!!!!!!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IMG_2174.JPG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5D9UYP{J$87%D5D}53)9LMM1.png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GGOOTU%5BSMR8_T($%5D7KY4WQV.png

楼主:
他提示“windows已找到设备的驱动程序软件,但是试图安装它时遇到错误   Stellaris Virtual Serial Port     系统找不到指定文件”

网友A:
TM4C123gx 这什么板子啊    没用过
串口驱动?是USB转串还是?

网友A:
看了一下  应该是一个虚拟串口
这个需要安装驱动

楼主:
就是虚拟串口,可是安装不上,大神何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虚拟串口,可是安装不上,大神何解?

除了驱动   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了

网友B:
还是直接使用串口模块吧

网友B:
tiva的串口不是很好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