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cortex-m0之RS485通讯

楼主(2016-08-23):
如果大家用的新唐的板子的话,而又要用485通讯功能,一定会去参考自带的UART_DEMO示例程序。新唐的实例程序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就是寄存器版本的,一种叫做API版本的。如果用API写程序的同仁们,一定会非常欣慰,因为这个示例程序就是485的,只要改改就行了,而用寄存器版本写程序的一定非常苦恼(笔者就是一直用寄存器版本的写程序),因为它就是一个普通的UART通讯功能,很多人会想着看看API的版本的,慢慢翻译成寄存器版本的,但是两者有些区别,经过这两天的深入,我已经把API版本改成了寄存器版本,改的是面目全非,因为我的初始化代码几乎和API的版本的一样,但是它能运行出结果,而我不行,这如何不叫人纠结呢?

楼主:
在新唐的两个版本中,有这样两个区别,大家需要注意的:

  1.   API版本中,用的UART时钟是内部的22MHZ的晶振,大家一定看到了算晶振的波特率的函数,所以没有深入看,只知道可以得出自己想要的晶振就可以了(一般用9600的波特率),而寄存器版本中用的还是外部的12MHZ晶振

  2.    第二个不同的地方也是我纠结了3个星期终于发现了,也是我的问题所在的,就是API版本中,配置了管脚为RTS0功能,而寄存器版本中没有,所以即使后面初始化和API非常相似,也出不来结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RTS0功能就是自动方向控制,是485中用来控制收发的)

解决了这两个问题,485通讯来说,基本就可以平坦大道了,但是这样说也许很空虚,下面附上485的电路图和485初始化的寄存器版本的代码,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只是新唐Cortex-M0的代码,如果不是这个芯片的可以看看步骤,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楼主:
如下图就是RS85通讯的电路图:

楼主:
下面是代码部分:

  • #define UARTClkSource_in22MHZ   (CLKSEL1 = ((CLKSEL1 & (~UART_CLK)) | UART_22M))

  • #define UART0_Clock_EN    APBCLK |= UART0_CLKEN   // Enable UART0 clock

  •

  • void UART_Init(void)
  • {
  •     /* Step 1. GPIO initial */
  •     P3_MFP &= ~(P31_TXD0 | P30_RXD0);
  •     P3_MFP |= (TXD0 | RXD0);            //P3.0 --> UART0 RX
  •                             //P3.1 --> UART0 TX
  •
  •     P0_MFP &= ~(P03_AD3_RTS0 | P02_AD2_CTS0);
  •     P0_MFP |= (RTS0 | CTS0);            //P0.3---->RTS0自动方向控制
  •                                     //这里就是配置的地方,笔者就是这里错了,导致了3个星期没有出来,
  •     /* Step 2. Enable and Select UART clock source  */
  •     UART0_Clock_EN;         //UART Clock Enable, APBCLK[16]:1
  •   //UARTClkSource_ex12MHZ;  //UART Clock is ext12MHz, CLKSEL1[25,24]: 00
  •     UARTClkSource_in22MHZ;  //使用内部22MHZ晶振
  •     CLKDIV &= ~(15<<8);   //UART Clock DIV Number = 0;
  •
  •     /* Step 3. Select Operation mode */
  •     IPRSTC2 |= UART0_RST;   //Reset UART0
  •     IPRSTC2 &= ~UART0_RST;  //Reset end
  •     UA0_FCR |= TX_RST;      //Tx FIFO Reset
  •     UA0_FCR |= RX_RST;      //Rx FIFO Reset
  •     UA0_FCR |= RFITL_1;     //设置为1个字节触发中断
  •
  •     UA0_LCR &= (~SPE);
  •     UA0_LCR &= (~EPE);
  •     UA0_LCR &= (~PBE);      //Parity Bit Disable  校验禁止
  •
  •     UA0_LCR &= ~WLS;
  •     UA0_LCR |= WL_8BIT;     //8 bits Data Length  8位长度
  •     UA0_LCR &= NSB_ONE;     //1 stop bit          1位停止位
  •
  •     /* Step 4. Set BaudRate to 115200*/
  •     //UA0_BAUD |= DIV_X_EN;   //Mode2:DIV_X_EN = 1
  •     //UA0_BAUD |= DIV_X_ONE;  //Mode2:DIV_X_ONE =1
  •   //上面是使用12M晶振的波特率设置

  • //下面的是使用22M晶振波特率的设置

  •

  • UA0_BAUD &= (~(1<<29));       //    UA0_BAUD |= (1<< 29);   //Mode2:DIV_X_EN = 1
  • UA0_BAUD &= (~(1<< 28));          //    UA0_BAUD |= (1<< 28);  //Mode2:DIV_X_ONE =1

[cpp] view plain copy

  •

  • /* For XTAL = 12 MHz */
  • //UA0_BAUD |= ((12000000 / 9600) -2);   //Set BaudRate to 115200;  UART_CLK/(A+2) =

  • //115200, UART_CLK=12MHz

  • /*FOr 12MHz*/

  • UA0_BAUD |= ( 22118400UL / 9600/16  -2);

  •

[cpp] view plain copy

  • /* For XTAL = 11.0592 MHz */
  • /UA0_BAUD |= ((11059200 / 115200) -2); //Set BaudRate to 115200;

  • //UART_CLK/(A+2) = 115200, UART_CLK=12MHz

  • void initRS485(void)
  • {
  • UA0_FUN_SEL = RS485_EN;        //设置为485功能
  • UA0_FCR |= (RX_DIS);           //禁止接收器接受
    UA0_RS485_CSR |= RS485_NMM;    //设置为485普通操作模式
  • UA0_RS485_CSR |= RS485_AUD;    //设置为控制自动方向模式

    /* 开启UART0中断 */
  • UA0_IER |= RDA_IEN;           //开启可接受数据中断和
  • UA0_IER |= RLS_IEN;           //接收器上中断状态使能,是一个错误中断,见M0手册
    NVIC_ISER |= UART0_INT;
  • // NVIC_IPR3 |= UART0_PRI0;      //设置优先级为3(最小优先级)
  • }

  • void initRS485(void)
  • {
  •     UA0_FUN_SEL = RS485_EN;                 //设置为485功能
  •     UA0_FCR |= (RX_DIS);                    //禁止接收器接受
  •
  •     UA0_RS485_CSR |= RS485_NMM;             //设置为485普通操作模式
  •     UA0_RS485_CSR |= RS485_AUD;             //设置为控制自动方向模式
  •
  • //  UA0_IER |= AUTO_RTS_EN;
  • //  UA0_FCR  |= RTS_TRI_4;
  • //  UA0_MCR |= (LEV_RTS_H);                 //设置RTS为1,使能485驱动器
  •
  •     /* 开启UART0中断 */
  •     UA0_IER |= RDA_IEN;                     //开启可接受数据中断和
  •     UA0_IER |= RLS_IEN;                     //接收器上中断状态使能
  •
  •     NVIC_ISER |= UART0_INT;
  • //  NVIC_IPR3 |= UART0_PRI0;                //设置优先级为3(最小优先级)
  • }

网友A:
API版本中,用的UART时钟是内部的22MHZ的晶振,大家一定看到了算晶振的波特率的函数

网友B:
RTS0功能就是自动方向控制,是485中用来控制收发的

楼主:
也可以通过光模块实现485数据的长距离传送。

网友C:
API版本中,配置了管脚为RTS0功能,而寄存器版本中没有

楼主(2016-09-26):
API版本中,用的UART时钟是内部的22MHZ的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