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NO102 在不勾选 use microlib时,为什么运算输出出错

楼主(2016-08-23):
se, AN, Micro, TE, AI
/** \数据处理
*   \param rid      RTU ID
*   \param dat      原始数据
*/
void data_process(unsigned char rid, int32_t dat)
{
    int32_t temp;

    //一阶滤波
    if ((rid != RID_WIND_DIRCT) && (rid != RID_RAIN) && (rid != RID_RAIN_24H) && (rid != RID_RAIN_12H)
        && (rid != RID_RAIN_1H) && (rid != RID_RAIN_30M)) {
        temp = dat * rtu_data_mult[rid] * 10l;    ////
        temp += rtu_data[rid] * 0l;                     //// 这三句计算是错的,有时错,有时对。勾选USE microlib时没有问题!
        temp = temp / 10;                                  ////
    }
    else {
        temp = dat * rtu_data_mult[rid];
    }

    //温度校正
    if (rid == RID_TEMP) {
        temp = temp * 24 / 25;
    }

    if (BCK(power_valid, rid)) {
        rtu_data[rid] = temp;

#if DEBUG
        //调试输出
        dbg_printf("   %s:%d\r\n", param_name[rid], rtu_data[rid]);
#endif
    }
}

网友A:
可能是调用了那个文件的东西吧。

网友B:
肯定是你的工程要调用那个库里的函数。

网友C:
肯定是需要那个里面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