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电容屏手写识别如何设计

楼主(2016-08-23):
stm32电容屏手写识别需要哪些准备,让系统能识别手写的汉字。
在编程部分需要哪些方面的准备。

网友A:
这方面没接触过,帮不了你;
你查下有没有相关的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方面没接触过,帮不了你;
你查下有没有相关的论文

还是要自己编,或者找开源代码

网友B:
MCU做这个,存储/处理能力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做这个,存储/处理能力够么?

存储可以接储存卡,stm32的处理能力还没试过,不过我只想做一个输入汉字的,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做这个,存储/处理能力够么?

你试没试过,有没有一些建议供我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试没试过,有没有一些建议供我参考一下。

没有搞过。
RAM应该不够吧?如果要外扩RAM就不如ARM9或其他MPU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搞过。
RAM应该不够吧?如果要外扩RAM就不如ARM9或其他MPU了。

DSP不知道行不行,我还不会使用,不知道用不用得到,RAM我也不知道,总归要试试,尝试一下。

网友C:
特定字符可以,任意的就不够了

网友D:
讯飞.apk反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