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NUCLEO板上SWD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6-08-23):
从官网下载了PCB和原理图。
大概的意思是,板上有个STM32F103CBT6作为STLINK的主控,USB只接和这个芯片通讯。
STM32F103CBT6的PA13,PA14引出到端子上,作为连接外部其他STM32设备的SWD接口?
PA13,PA14貌似就是STM32F103的SWD接口。
这样的话,就是用板上STM32F103的SWD接口去连接外部其他设备的SWD接口?

然后板上STM32F103CBT6的PB13,B14连接板上焊接的STM32芯片的PA13,PA14.
查了下手册,PB13,PB14,只能复用为串口或SPI口。

疑问是:
1.一个STM32F103CBT6作为STLINK主控,能同时连接两个SWD设备吗?
2.用nucleo作为stlink调试时,如何选择连接到的是板上STM32芯片还是外接的STM32板?
2.PB13,PB14和板上STM32的PA13,PA14连接,PB13,PB14是当作SPI接口用?还是其他的?

网友A:
1、不行;
2、有短路冒可以跳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行;
2、有短路冒可以跳接的;

不好意思,应该是我没说清楚,看得是nucleo32的原理图和PCB。

这个是nucleo64的原理图的stlink部分。
看了这个板的用户手册,这里是有个CN2跳线帽的,跳线帽接上去的话,stm32cbt6的PB13,PB14会连到板上STM32芯片的PA13,PA14上。而不接跳线帽的话,则可以从CN4端子上引出SWD信号线,不过这仍是从STM32CBT6的PB13,PB14引出的。

而我上边那个图,stm32cbt6的PB13,PB14是直接连到板上stm32芯片的PA13,PA14。
而引出的SWD信号线是从stm32cbt6的PA13,PA14引出的。
或者,是我理解的错误,nucleo32板上的SWD引脚是用来调试该芯片用的?毕竟接的是该芯片的PA13,PA14.

楼主:
看nucleo32的用户手册,看到了这么一句:
The embedded ST-LINK/V2-1 is directly connected to the SWD port of the target STM32.
应该是没办法利用板上stlink来调试板外的stm32设备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nucleo32的用户手册,看到了这么一句:
The embedded ST-LINK/V2-1 is directly connected to the SWD po ...

明显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nucleo32的用户手册,看到了这么一句:
The embedded ST-LINK/V2-1 is directly connected to the SWD po ...

你把CN2跳帽拿掉就可以调试外部设备了,外部设备的SWD接到CN4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CN2跳帽拿掉就可以调试外部设备了,外部设备的SWD接到CN4上。

nucleo64的那个原理图看明白了,去掉CN2跳帽就可以了。
nucleo32的,应该是不能调试版外设备了吧?

网友D:
nucleo32板上的SWD引脚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E:
PA13/PA14是自己用的
PB13/PB14是给目标MCU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