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6-08-23):
谁能发一个n79e815/814/8132的i2c例子给我,谢谢了,新手自己研究不懂,只能请教前辈了

网友:
网上找到了,不过人家收费下载。问问代理他们有没有。

网友A:
这个芯片的例程,不过好像没有I2C ,因为没有这个硬件收发器,你可以看看IO怎么用,自己模拟个。估计是51内核。

网友A:
这个芯片我也没接触过,如果楼主真需要写个改芯片的I2C驱动,又不会写,又不差钱,可以找我,199元帮你写好驱动函数。

网友B:
这个芯片好像是没有I2c接口的,可以用IO来模拟,你要看你驱动的那个芯片的手册,上面会有时序图,你根据那个时序图,先写好基本的IO操作子函数,再封装成你要的操作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bbs.21ic.com/icview-303023-1-1.html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的例程,不过好像没有I2C ,因为没有这个硬件收发器,你可以看看IO怎么用,自己模拟个。估计是5 ...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好像是没有I2c接口的,可以用IO来模拟,你要看你驱动的那个芯片的手册,上面会有时序图,你根据那 ...

这个系列的有内部eeprom吧?我就是不会使用他的内部eeprom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