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例说FPGA连载23:UARTUSB外设子板设计

楼主(2016-08-23):
例说FPGA连载23UART/USB外设子板设计
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配套例程和更多资料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c0nf6Qc
SF-USB子板的实物照片如图2.38所示。
2.38 SF-USB子板实物照片
SF-USB子板主要用到其USB转UART芯片FT232,该芯片内部功能框图如图2.39所示。它通过USB的D+/D-与PC进行通信,芯片内部能够根据USB协议对数据进行处理,最终通过FIFO将这些数据转换为UART协议和我们的FPGA进行通信。
2.39 FT232芯片内部功能框图
FT232R的接口电路如图2.40所示。P4为USB port,用于连接PC,UART_TX和UART_RX分别为FT232R芯片的UART发送和UART接收信号,对应的,UART_TX就是FPGA的UART接收,而UART_RX就是FPGA的UART发送信号。D2和D3连接着U2-23/22,在UART_RX和UART_TX收发的时候它们会闪烁以指示工作状态。
2.40 FT232接口电路
FT232R的引脚定义如表2.3所示。
2.3 FT232引脚定义
引脚号
引脚名称
类型
说明
USBDP
I/O
USB差分信号正,内部集成串联电阻和1.5K ohm上拉到3.3V。
USBDM
I/O
USB差分信号负,内部集成串联电阻。
VCCIO
PWR
I/O供电电压。
7,18,21
GND
PWR
芯片的地引脚。
3V3OUT
O
经过内部LDO输出的3.3V电压,最大供电电流50mA。
VCC
PWR
芯片核电压,可以供3.3V~5.25V。
AGND
PWR
用于内部时钟倍频的模拟地。
8,24
NC
NC
无连接。
RESET#
I
复位引脚,低电平有效。内部有上拉电阻,不使用该引脚可以浮空。
TEST
I
内部测试引脚,正常工作是必须接地。
OSCI
I
12MHz晶体输入引脚。
OSCO
O
12MHz晶体输出引脚。
TXD
O
芯片的UART数据发送信号。
DRT#
O
数据终端准备控制输出/握手信号。
RTS#
O
请求发送控制输出/握手信号。
RXD
I
芯片的UART数据接收信号。
RI#
I
振铃提示控制输入信号。
DSR#
I
数据设置准备控制输入/握手信号。
DCD#
I
数据传输检测控制输入。
CTS#
I
清除发送控制输入/握手信号。
CBUS4
I/O
可配置CBUS输出引脚。
CBUS2
I/O
可配置CBUS输出引脚。
CBUS3
I/O
可配置CBUS输出引脚。
CBUS1
I/O
可配置CBUS输出引脚。
CBUS0
I/O
可配置CBUS输出引脚。
SF-USB子板的USB转UART芯片连接到FPGA的信号定义如表2.4所示。
2.4 SF-USB子板连接引脚定义
名称
位置
功能描述
UART_RX
P1-5
FT232的UART接收信号。
UART_TX
P1-6
FT232的UART发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