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有没有一种固定和可调双输出的DC-DC芯片?

楼主(2016-08-23):
有没有一种固定和可调双输出的DC-DC芯片?要求其中一路使用内部开关管产生3~5V工作电压,另一路通过外接开关管产生几百伏的高电压。

网友A:
至少我还没有遇到过  楼主要是有的话 推荐一下

网友B:
一路恒压输出,然后增加一路通过BOOST升压到几百伏是吗?市场上估计没有现成的,需要自己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路恒压输出,然后增加一路通过BOOST升压到几百伏是吗?市场上估计没有现成的,需要自己设计 ...

是这样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我还没有遇到过  楼主要是有的话 推荐一下

还没找到,找到的话告诉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找到,找到的话告诉你

好的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