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电机噪音问题

楼主(2016-08-23):
用C8051F320做的PWM,驱动电机时产生高频噪音

有什么办法消除或者减弱噪音呢?

楼主:
谁能帮帮我啊

急等,微信红包奖励

网友A:
是IO口端的噪音吗?这个跟PWM频率有关吧,还有可以在端口处加合适的滤波电容来解决

网友B:
什么电机?什么频率驱动有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机?什么频率驱动有噪声?

775直流有刷电机,分频不管怎么调都有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IO口端的噪音吗?这个跟PWM频率有关吧,还有可以在端口处加合适的滤波电容来解决 ...

是电机里发出的噪音,高频电流声

网友C:
正确的方向是改变PWM周期,与滤波什么的无关。

网友D:
12V普通直流电机,电流最大约0.45安。当PWM为5V 左右,电机发出高频 ying ying 声。声音不大,当小电容无作用。

网友E:
录像/录音 出来听听,,   要不就上示波器,    把频率降下来估计就好了

网友F:
有可能是开关频率跟电机电感谐振引起的,将开关频率提高一倍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G:
提高频率 ,15K以上

网友H:
PWM驱动直流电机相当于给直流电机增加了交流信号,噪音是难免的,提高驱动频率超出音频范围或许能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确的方向是改变PWM周期,与滤波什么的无关。

老师,请加一下我QQ:2953842191

楼主:
引用 网友H:
PWM驱动直流电机相当于给直流电机增加了交流信号,噪音是难免的,提高驱动频率超出音频范围或许能好些。
...

老师,请加一下我QQ:2953842191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请加一下我QQ:2953842191

有问题,在论坛提出。

网友I:
你把PWM的频率提高,超过20k Hz以上就不会有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