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如何控制pwm脉冲数量

楼主(2016-08-23):
stm32 如何控制pwm脉冲数量 ?如何控制幅值?

网友A:
1、PWM溢出中断计数。
2、幅值和话,得用DAC吧,定时器出来就只有3.3V吧

网友:
在一定时间内Timer的Reload次数越多脉冲数量越多
幅值是根据高电平的时间来决定的,也就是3.3V x 占空比就是得到的电压。

网友B:
直接用 dac 生成就好了.速度够快,就是驱动能力一般

网友C:
缩短STM32的PWM周期,即提高了单位时间内输出脉冲数量,反之减少

网友D:
幅值是根据高电平的时间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