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关于PWM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6-08-23):
在用DSP产生PWM波形时,传统的PWM波形其定时周期是固定的(即TBPRD是固定的),我们只需要修改占空比既可以了(修改CMPA\CMPB值),现在我想如果我不仅只修改占空比(CMPA\CMPB值),而且也修改周期。也就是利用中断在每个周期结束后,同时修改TBPRD和CMPA\CMPB值(这种方法应该是可以实现的,我在STM32上实现过,苦于STM32的计算速度实在不尽理想,所以才只得用DSP)。现在问题来了,中断产生时,时间基准计数器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是暂停?还是继续计数(如果继续如何让其暂停并清零),中断后修改这两个值外加一条IF判断语句,需要几个时钟周期?能不能在修改的CMPA\CMPB值之内。

网友A:
取决于你使用哪个中断点,看看数据手册就知道啦

网友:
PWM模块是外部设备,并不会受CPU响应中断影响

网友B:
DSC的PWM模块可以直接操作其TBPRD,也可以操作TBPRD的影子寄存器,只要设置好条件,影子寄存器的值将会在满足条件时自动载入TBPRD

网友C:
你这需求类似于变频    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