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接入负载后电压跌落现象

楼主(2016-08-23):
用的AX3007-50 空载的时候输出5V正常  带负载的情况下输入小于9V输出5V正常  但芯片有发热情况(较高)  负载有200mA吧   输入大于9V的时候输出电压  有跌落和回升现象  (输出0V  然后 5V   如此往复)

AX3007-50的最大电流可以为2A,所以应该不是过载了

网友A:
应该是超出PWM调制范围了

网友:
有可能是反馈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电压虚高?接假负载,调下环路试试